关于汇编语言中移位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6-23):
求人详细讲解  循环左移RLC指令  和  循环右移RRC指令  执行步骤(每一位是如何移动的),谢了,本人新手。

网友A:
RLC 循环左移:

功能:将累加器A中的数据位连同进位标志C循环左移。

说明:累加器A中的8位数据连同进位标志C循环左移一位。其中,原来的第七位被移动到进位标志C中,原来的进位标志被移动到累加器A的第零位中。执行该指令,除开进位标志,其他标志位不会受到影响。

例如:  假设累加器A的值为05CH(11000101B),进位标志位0,那么指令:

           RLC  A

将把累加器A的数据边位8AH(10001010B)进位标志变为1。

RRC 循环右移:

功能:将累加器A中的数据位连同进位标志C循环右移。

说明:累加器A中的8位数据连同进位标志C循环右移一位。其中,原来的第0位被移动到进位标志C中,原来的进位标志被移动到累加器A的第7位中。执行该指令,除开进位标志,其他标志位不会受到影响。

例如:  假设累加器A的值为05CH(11000101B),进位标志位0,那么指令:

           RRC  A

将把累加器A的数据边位62H(01100010B)进位标志变为1。

楼主:
哦,3Q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23 21:57:24编辑过]

网友B:
3Q=3克油=thank you

楼主:
解释的很到位嘛~~~~~~~~~

网友C:
2楼的解释粉详细,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