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基于51Hei板子的三种不同流水灯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0-06-26):
第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比较笨但又最易理解的方法,采用顺序程序结构,
;用位指令控制P0口的每一个位输出高低电平,
;从而来控制相应LED灯的亮灭 ;程序如下:

   ORG       0000H          ;单片机上电后从0000H地址执行
    AJMP     START           ;跳转到主程序存放地址处
    ORG       0030H          ;设置主程序开始地址
    START:MOV      SP,#60H   ;设置堆栈起始地址为60H
    clr    P1.4            ;打开led使能,使得8个led灯可由P0口来控制
    mov    P2,#00110101B   ;锁存2个74hc573,防止数码管点阵点亮.
    CLR        P0.0        ;P0.0输出低电平,使LED1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0             ;P0.0输出高电平,使LED1熄灭
    CLR     P0.1              ;P0.1输出低电平,使LED2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1             ;P0.1输出高电平,使LED2熄灭
    CLR     P0.2             ;P0.2输出低电平,使LED3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2             ;P0.2输出高电平,使LED3熄灭
    CLR     P0.3             ;P0.3输出低电平,使LED4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3             ;P0.3输出高电平,使LED4熄灭
    CLR     P0.4             ;P0.4输出低电平,使LED5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4             ;P0.4输出高电平,使LED5熄灭
    CLR     P0.5             ;P0.5输出低电平,使LED6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5             ;P0.5输出高电平,使LED6熄灭
    CLR     P0.6             ;P0.6输出低电平,使LED7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6             ;P0.6输出高电平,使LED7熄灭
    CLR     P0.7             ;P0.7输出低电平,使LED8点亮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SETB    P0.7             ;P0.7输出高电平,使LED8熄灭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AJMP   START           ;8个LED流了一遍后返回到标号START处再循环
    DELAY:                     ;延时子程序
    MOV      R0,#255      ;延时一段时间
    D1:      MOV      R1,#255
    DJNZ      R1,$
    DJNZ      R0,D1
    RET                     ;子程序返回
    END                     ;程序结束

-------------------------------2循环移位法-----------------------------------

/* 循环移位法:
在上个程序中我们是逐个控制P0端口的每个位来实现的,因此程序显得有点复杂,
下面我们利用循环移位指令,采用循环程序结构进行编程。我们在程序一开始就
给P0口送一个数,这个数本身就让P0.0先低,其他位为高,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让
这个数据向高位移动,然后再输出至P0口,这样就实现“流水”效果啦。由于8051
系列单片机的指令中只有对累加器ACC中数据左移或右移的指令,因此实际编程中
我们应把需移动的数据先放到ACC中,让其移动,然后将ACC移动后的数据再转送到
P0口,这样同样可以实现“流水”效果。具体编程如下所示,程序结构确实简单了很多
    ORG      0000H         ;单片机上电后从0000H地址执行
    AJMP     START         ;跳转到主程序存放地址处
    ORG       0030H        ;设置主程序开始地址
    START:MOV      SP,#60H ;设置堆栈起始地址为60H
    clr    P1.4            ;打开led使能,使得8个led灯可由P0口来控制
    mov    P2,#00110101B   ;锁存2个74hc573,防止数码管点阵点亮.
    MOV     A,#0FEH        ;ACC中先装入LED1亮的数据(二进制的11111110)
    MOV    P0,A            ;将ACC的数据送P0口
    MOV    R0,#7           ;将数据再移动7次就完成一个8位流水过程
    LOOP: RL          A    ;将ACC中的数据左移一位
    MOV      P0,A          ;把ACC移动过的数据送p0口显示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DJNZ      R0,LOOP      ;没有移动够7次继续移动
    AJMP     START         ;移动完7次后跳到开始重来,以达到循环流动效果
    DELAY:                 ;延时子程序
    MOV      R0,#255       ;延时一段时间
    D1:      MOV      R1,#255
    DJNZ      R1,$
    DJNZ      R0,D1
    RET                     ;子程序返回
    END                     ;程序结束

----------------------------------3查表法---------------------------------------

/*  查表法:
       上面的两个程序都是比较简单的流水灯程序,“流水”花样只能实现单一
的“从左到右”流方式。运用查表法所编写的流水灯程序,能够实现任意方式流水,
而且流水花样无限,只要更改流水花样数据表的流水数据就可以随意添加或改变流
水花样,真正实现随心所欲的流水灯效果。我们首先把要显示流水花样的数据建在
一个以TAB为标号的数据表中,然后通过查表指令“MOVC A,@A+DPTR”把数据取到
累加器A中,然后再送到P0口进行显示。具体源程序如下,TAB标号处的数据表可以根
据实现效果的要求任意修改。
    ORG       0000H          ;单片机上电后从0000H地址执行
    AJMP     START           ;跳转到主程序存放地址处
    ORG       0030H          ;设置主程序开始地址
    START:MOV       SP,#60H  ;设置堆栈起始地址为60H
    clr    P1.4              ;打开led使能,使得8个led灯可由P0口来控制
    mov    P2,#00110101B     ;锁存2个74hc573,防止数码管点阵点亮.
    MOV      DPTR,# TAB      ;流水花样表首地址送DPTR
    LOOP: CLR        A       ;累加器清零
    MOVC    A,@A+DPTR        ;取数据表中的值
    CJNE     A,#0FFH,SHOW    ;检查流水结束标志
    AJMP     START           ;所有花样流完,则从头开始重复流
    SHOW: MOV      P0,A      ;将数据送到P0口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INC        DPTR          ;取数据表指针指向下一数据
    AJMP     LOOP            ;继续查表取数据
    DELAY:                   ;延时子程序
    MOV      R0,#255         ;延时一段时间
    D1:      MOV      R1,#255
    DJNZ      R1,$
    DJNZ      R0,D1
    RET                       ;子程序返回
    TAB:                      ;下面是流水花样数据表,用户可据要求任意编写
    DB   11111110B            ;二进制表示的流水花样数据,从低到高左移
    DB   11111101B
    DB   11111011B
    DB   11110111B
    DB   11101111B
    DB   11011111B
    DB   10111111B
    DB   01111111B
    DB   01111111B              ;二进制表示的流水花样数据,从高到低右移
    DB   10111111B
    DB   11011111B
    DB   11101111B
    DB   11110111B
    DB   11111011B
    DB   11111101B
    DB   11111110B
    DB   0FEH,0FDH,0FBH,0F7H    ;十六进制表示的流水花样数据
    DB   0EFH,0DFH,0BFH,7FH
    DB   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FFH                      ;流水花样结束标志0FFH
    END                          ;程序结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26 15:16:39编辑过]

网友A(2011-01-10):
 非常好,解释得很详细!

网友B(2011-05-24):
很好的程序,刚在板子上测试通过了,效果不错

网友C(2011-09-21):
我放一个Keil C编的程序  ,请大家给点评

#include"AT89x51.h"
sbit LED=P1^4;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LED=0;
while(1)
{
for (a=0;a<50000;a++);  //全部位均为零,LED全亮
 {
 P0=0x00;
 }
for (a=0;a<50000;a++);  //最低位为1,其余位为零,即最低位灭,其余位亮
 {
 P0=0x01;
 }
for (a=0;a<50000;a++);
 {
 P0=0x02;
 }
for (a=0;a<50000;a++);
 {
 P0=0x04;
 }
for (a=0;a<50000;a++);
 {
 P0=0x08;
 }
for (a=0;a<50000;a++);
 {
 P0=0x10;
 }
for (a=0;a<50000;a++);
 {
 P0=0x20;
 }
for (a=0;a<50000;a++);
 {
 P0=0x40;
 }
for (a=0;a<50000;a++);
 {
 P0=0x80;
 }
}

}

网友C:
哎,对了,LED灯接的是P1口,数码管接的是P0口,应该控制P1口才对呀?为啥控制P0口也能让LED亮灭呢???

网友D(2012-03-28):
我也有同感,???

网友E:
LED和数码管都是接P0口。问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4-3 15:16:10编辑过]

网友F(2013-07-04):
引用 网友C:
我放一个Keil C编的程序  ,请大家给点评
#include"AT89x51.h"sbit LED=P1^4;

谢谢大侠!!!
菜鸟对C语言不懂,求助将下列程序改为:1-2继电器同时开1秒,同时停1秒,后3-4继电器同时开1秒,同时停1秒,如此往复。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延时控制程序
使用芯片:AT89S52
晶振:11.059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angxinchunleo
网站:www.ourhc.cn
淘宝店:汇诚科技 http://shop36330473.taobao.com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程序说明:

继电器K1闭合约0.2秒后,继电器断开,然后延时约0.2秒再次闭合依次循环!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0=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当t等于20时,大概延时0.2秒;当t等于10时,大概延时0.1秒;
{
uchar m,n,s;
for(m=t;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P2=0xf0; //继电器闭合
delay(20); //调用延时函数
P2=0xff; //继电器断开
delay(20); //调用延时函数

}
}

/********************************************************************
                             结束
*********************************************************************/

网友G(2013-10-08):
越来越对单片机感兴趣了

网友H:
很好,很详细

网友I:
学汇编很吃力,建议版主把程序换成C的,这样就方便很大一批初学者。

网友J(2015-04-13):
这个程序太好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