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断电后时间如何保持?

楼主(2010-06-26):
各位大侠,我在51hei开发板上对DS1302实例进行修改,使其能在LCD1602上显示,但是关闭开发板电源后时间不能保持!这个芯片不是能够断电保持时间吗,怎样开启这个功能啊,我的板子上是有电池的。

网友A:
   原因在于你关闭电源后,程序他又重新初始化一次时间为你所设置的值,所以你每次开电源都是显示的一样的时间值,你必须要把那一段初始化的代码删掉才行.

   在开发板的例程中我给出了一个可以断电保存的,你下载进去就可以发现他断电后时间依然是在跑的.
源代码下载地址是:http://www.51hei.com/bbs/dpj-2810-1.html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26 21:04:55编辑过]

楼主:
/************************************************
跳线设置:默认跳线位
晶振:11.0592M
硬件结构框架:
            1,四位八段数码管
            2,MCU  STC89C52
显示效果:
            1,数码管上显示:时,分
            2,数码管分位的小数点闪烁表示秒
            3,时间初始值10.59.50秒
相关知识点:
            1,DS1302实时时钟的操作
************************************************/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T_CLK=P1^0;  /* 实时时钟的时钟线引脚*/
sbit T_IO=P1^1;   /* 实时时钟的数据线*/
sbit T_RST=P2^0;  /* 实时时钟的复位线引脚*/

sbit DUAN=P2^6;     //74HC573的LE端    LED的段选端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LED的位选端

unint  a[6];//={0,0,0,0,0,0};             /*位段的数字*/
uchar code ledk[]=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40,}; /*-*/

unint  ucCurtime[7]={50,59,10,6,4,1,9};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unint temp;
uchar jg1,jg2,temp1;

void delay()               //延时
{
    uchar m,n;
    for(m=10;m>0;m--)
    for(n=100;n>0;n--);
}

void wei_1(uchar wei)       //锁存器573的数码管位控制
{
    WEI=1;
    P0=wei;
    WEI=0;
}

void duan_1(uchar duan)       //锁存器573的数码管段控制
{
    unint i;
    DUAN=1;
    P0=ledk[duan];
    DUAN=0;
    for(i=200;i>0;i--);
}

void v_RTInputByte(uchar ucDa)        //写
{
    uchar i;
    ACC=ucDa;
    for(i=8;i>0;i--)
    {
        if((ACC&0x01)==1)
        //T_IO=ACC0;  /* 相当于汇编中的RRC */
        T_IO=1;
        else T_IO=0;//if((ACC&0x01)==0)
        T_CLK=1;
        T_CLK=0;
        ACC=ACC>>1;
    }
}

uchar uc_RTOutputByte(void)          //读
{
    uchar i,ACC;
    ACC=0;
    for(i=0;i<8;i++)
    {
        ACC=ACC>>1;   /*相当于汇编中的RRC*/
        if(T_IO==1)
        ACC=ACC|0x80;
        T_CLK=1;
        T_CLK=0;
    }
    return(ACC);
}

void v_W1302(uchar ucAddr,uchar ucDa)     //指定地址写数据
{
    T_RST=0;
    T_CLK=0;
    T_RST=1;
    v_RTInputByte(ucAddr);  /*地址,命令*/
    v_RTInputByte(ucDa);    /*写1Byte数据*/
    T_CLK=1;
    T_RST=0;
}

uchar uc_R1302(uchar ucAddr)     //指定地址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k;  //BCD转换成16进制
    k=0x00;
    T_RST=0;
    T_CLK=0;
    T_RST=1;
    v_RTInputByte(ucAddr);  /*地址,命令*/
    ucDa=uc_RTOutputByte(); /*读取1Byte数据*/
    T_CLK=1;
    T_RST=0;
    k=ucDa/16;
    ucDa=ucDa%16;
    ucDa=ucDa+k*10;
    return(ucDa);
}

void v_Set1302()//uchar *pSecDa)    设置初始时间值
{
    uchar i,j;
    uchar ucAddr=0x80;         //秒写地址
    v_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0;i<7;i++)       //连续写入7个时间
    {
        j=ucCurtime[i];       //代入初始时间
        v_W1302(ucAddr,j);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Addr +=2;         //地址+2
    }
    v_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void v_Get1302()         //记录时间
{
    uchar i;
    uchar ucAddr=0x81;     //秒读地址
    for (i=0;i<7;i++)       //连续读数据
    {
        ucCurtime[i]=uc_R1302(uc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Addr +=2;
    }
}

void  t2_10()         //数码管段数字显示内容
{
    unint k;
    a[5]=temp1/10;
    a[4]=temp1%10;
    a[3]=temp/1000;
    k=temp%1000;
    a[2]=k/100;
    k=k%100;
    a[1]=k/10;
    a[0]=k%10;
}

void display2()         //显示
{
    t2_10();
    wei_1(0x7f);    /*秒*/
    duan_1(a[0]);
    wei_1(0xbf);
    duan_1(a[1]);
    wei_1(0xdf);    /*-*/
    duan_1(10);
    wei_1(0xef);   /*分*/
    duan_1(a[2]);
    wei_1(0xf7);
    duan_1(a[3]);
    wei_1(0xfb);    /*-*/
    duan_1(10);
    wei_1(0xfd);   /*时*/
    duan_1(a[4]);
    wei_1(0xfe);
    duan_1(a[5]);
    wei_1(0xff);   /*灭*/
}

void main2(void)
{
    v_Get1302();                              //记录时间
    temp1=ucCurtime[2];                       //时
    temp=ucCurtime[1]*100+ucCurtime[0];       //分+秒
    display2();                               //显示
}

void main()
{
    unint i,k;
    for(i=0;i<7;i++)       //将10进制转换成16进制
    {
        k=ucCurtime[i]/10;
        ucCurtime[i]=ucCurtime[i]%10;
        ucCurtime[i]=ucCurtime[i]+16*k;
    }
    v_Set1302();           //时间初值
    while(1)main2();
}

网友A:
倒数第2行,干掉他就行了,不过干掉之前别忘记了装上电池初始化ds1302的时间

v_Set1302();   //时间初值

网友B(2015-11-06):
很好的实例,学习中进步

网友C(2020-02-13):
借鉴一下 学些学习

网友D(2021-11-01):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2行,干掉他就行了,不过干掉之前别忘记了装上电池初始化ds1302的时间
v_Set1302();  &nb ...

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E(2021-12-18):
留爪,好用!!!!!!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