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实验程序

楼主(2010-06-30):
51单片机初学者交流群:89562535,欢迎加入…

光耦内部是由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三极管组成,使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增强了单片机系统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

光耦在工业控制中起到了非常大作用,以可靠性和稳定性闻名的PLC的输入和输出就是经过光耦隔离的。

电路说明:INT1端接单片机IO口(P33),当P33输出高电平时,TLP521(或PC817)内部发光二极管不导通,光耦内部光电三极管截止,光耦输出信号为高电平,此时D22灭。

当P33输出低电平时,TLP521(或PC817)内部发光二极管导通,光耦内部光电三极管导通,光耦输出信号为低电平,此时D22灭。

       光耦的主要作用是将信号通过光传输,减少了电信号传输带来的干扰,在双电源的情况下使用光耦的效果非常好。如果在一个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最后在一点使用“一点接地”方式,如上图。

程序代码如下:

/*

***************************************************************************

*                                 (C) Copyright 2010,菁远科技

*                          All Rights reserved.

*项目名称:    JY-100B单片机学习开发系统

*本文件名称:flash_led.c (光耦PC817/TLP521的实验程序)

* 完成作者 : 张工

* 当前版本 : V1.0

* 完成日期 : 2010年6月1日

*淘宝店铺:http://jy51mcu.taobao.com/

*技术博客:http://www.ednchina.com/blog/ahai0306/

* 描    述 :      此程序是练习光耦PC817的使用,光耦在实际应用中很广泛,可以主

              要学习其硬件电路,程序与控制IO口类似。

                       实验时用杜帮线将P33和右下角螺钉处的G插针相连。

*                    本程序结构简单、合理,有帮助于初学者养成良好的编

*             程风格。

****************************************************************************

*/

#include <reg52.h>              //调用头文件(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定义)

/******本段为硬件I/O口定义********/

sbit        TLP0   = P3 ^ 3;//光耦端口

/**************************************************

** 函数名称: dellay

** 入口参数:h(双字节型)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描述: 短暂延时,使用11.0592晶体,约0.01MS

****************************************************/

void dellay(unsigned int  h) //短延时函数,最大0.6秒

{

  while(h--);     //0.01MS

}

/************主程序**************/

main()

{

 while(1)              //单片机在此反复执行

  {

       TLP0=0;                //光耦导通,发光二极管D22亮指示

       dellay(50000);     //约0.5秒

        dellay(30000);     //约0.3秒,共0.8秒

     TLP0=1;                //光耦光断,发光二极管D22灭

        dellay(50000);            //约0.5秒

        dellay(30000);     //约0.3秒,共0.8秒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8 13:58:54编辑过]

网友A:
眼前为之一亮:这个广告做得好!!!

网友B(2017-12-02):
正需要,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B:
如图用PC817,下面这个电路该怎么改才能小灯才能点亮

网友C(2018-07-30):
呵呵,老几对硬件很在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