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7-01):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esson1.c...
LESSON1.C(2): error C202: 'p0': undefined identifier
LESSON1.C(5): error C202: 'd1':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未定义的变量,你看看你有没有定义这两个变量。你的p0应该是控制P0口吧!如果是的话,要注意大写。。。。

网友B:
变量未定义,很多程序中对变量名大小写是区分的,大写跟小写会被视为两个不同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