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程序状态寄存器PSW中常用的位有哪些,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7-01):
1:程序状态寄存器PSW中常用的位有哪些,作用是什么?

网友A:
PSW程序状态字寄存器

符号      位置           名称及作用

CY        PSW.7       进位标志

AC       PSW.6       辅助进位标志(用于BCD码)

F0        PSW.5        标志0(编程人员的通用标志位)

RS1     PSW.4        与RS0配合使用用于确定工作寄存器组,由软件设定。

RS0     PSW.3

0V       PSW.2        溢出标志

--        PSW.1        (保留)

P         PSW.0        奇偶标志。每个机器周期之后,P中的值总要根据A中1的个数进行重新置1或清0,

                            以保证A中1的个 数与P中1的个数之和是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