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51单片机怎么驱动220V交流电机

楼主(2010-07-01):
我写了个程序 遥控风扇

软件部分写好了

就是单片机怎么驱动220VAC电机不知道

还有 交流电机怎么调速

达人来解决下

网友A:
一般控制大电流大电压的都是用电磁继电器来控制的,这个东西可用单片机来控制。

交流电机的调速方法有:

1、将电压调速

2、转差离合器调速

3、转子串电阻调速

4、绕线电机串级调速和双馈电机调速

5、变级对数调速

6、变压变频调速

更具体的就自己到http://www.docin.com/p-55165096.html这里看吧!!

网友B(2010-08-04):
这个得强弱电隔离,用继电器吧!不过开关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C(2016-11-16):
继电器只能开关,不能调速

网友D(2020-04-28):
变频器啊(虽然2010年的现在发并没有用。。。)

网友E:
控制个风扇用变频器,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F:
电机驱动的连电机,电机驱动用单片机来控制调节频率进而调节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