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原理及实验程序

楼主(2010-07-02):
51单片机初学者交流群:89562535,欢迎加入…

继电器可以描述为一个电子开关,在实际应用中也是非常有用的,主要以下几个作用:

一、有隔离作用

二、可以低电压控制高电压

三、可以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总体来说,可以说是弱电控制强电。

继电器原理:当线圈通电导通时,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RELAY0和RELAY1导通,从而控制后面电路的导通,二极管D3的作用是继电器线圈的续流作用,当继电器通电或断开时,会产生较大反电动势,采用反向二极管的吸收,会起到很好效果。

经工业现场实验证明:如果去掉此二极管,形成的干扰很大,会引起单片机系统复位。

如果控制干扰较强的设备时,建议采用《单片机+光耦+继电器+强电设备》,这样可以保证单片机系统可靠运行。在实际应用中很重要。

为了更明显的学习继电器,学习板中采用指示灯的方式,在继电器导通的时候会听到继电器响声,同时D20闭和。

ULN2003的内部驱动电路如下图,也是三极管驱动,内部集成了续流二极管,ULN2003内部集成了7组以下电路,ULN2803集成了8组,大家根据需要选择,如果只需要一组的话就用三极管就可以了。

程序代码如下:

/*

***************************************************************************

*                                 (C) Copyright 2010,菁远科技

*                          All Rights reserved.

*项目名称:    JY-100B单片机学习开发系统

*本文件名称:flash_led.c (继电器的实验程序)

* 完成作者 : 张工 (菁远科技)

* 当前版本 : V1.0

* 完成日期 : 2010年6月1日

* 描    述 :      此程序是练习继电器的使用,继电器在实际应用中很广泛,可以主要

              学习其硬件电路,内部电路结构,程序与控制IO口类似。

实验时用杜帮线将P33和JP4的第6个插针(从右边数)相连,从数码管方向数是第2个插针。

*                    本程序结构简单、合理,有帮助于初学者养成良好的编

*             程风格。

****************************************************************************

*/

#include <reg52.h>              //调用头文件(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定义)

/******本段为硬件I/O口定义********/

sbit        TLP0   = P3 ^ 3;// 继电器端口

/**************************************************

** 函数名称: dellay

** 入口参数:h(双字节型)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描述: 短暂延时,使用11.0592晶体,约0.01MS

****************************************************/

void dellay(unsigned int  h) //短延时函数,最大0.6秒

{

  while(h--);     //0.01MS

}

/************主程序**************/

main()

{

 while(1)              //单片机在此反复执行

  {

       TLP0=0;                //继电器导通,发光二极管D20亮,同时继电器响一下

       dellay(50000);     //约0.5秒

        dellay(30000);     //约0.3秒,共0.8秒

     TLP0=1;                //继电器光断,发光二极管D20灭,同时继电器响一下

        dellay(50000);            //约0.5秒

        dellay(30000);     //约0.3秒,共0.8秒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8 13:59:30编辑过]

网友A:
不错,软件,硬件全兼顾了。

网友B(2010-09-04):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Protel截图时不是矢量图,而是位图。

网友C(2014-12-21):
很好,正需要

网友D(2015-04-09):
谢谢楼主,正好毕业设计有用到继电器

网友E(2017-04-22):
如果是继电器加光敏电阻该怎样做呢

网友F(2017-08-02):
不懂怎么接?

网友G:
图都挂了,请楼主更新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