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hei开发板的LED控制

楼主(2010-07-03):
我看在你们提供的所有的流水灯程序里都有 CLR P1.4 这一句,说这个是使能,具体是一个是原理 能告诉我吗?

网友A: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简单的分析一下:你看51hei开发板8个led灯部分的电路图 ,led发光管的正极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接到vcc的,在p1.4为0的情况下这个三极管就会导通,所以这时我们可以认为 led发光管的正极 是直接接到vcc的,而8个led的负极是分别直接接到P0口的,所以当P0的某一位为0时,相应的led就会有电流通过就会发光.

点亮第一个灯的C语言程序为:

#include<reg52.h>
sbit D1=P0^0;   //定义第一个灯为D1
sbit leds=P1^4; //定义所有8个灯的总开关为leds
void main()
{
 leds=0;  //打开灯的总开关
 D1=0;    //点亮第一个灯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2-15 21:48:54编辑过]

楼主:
谢谢哦,我明白为什么是CLR P1.4了,因为P1.4与三极管相连
三极管与8个LED 相接  基极接低电平的时候 三极管才能导通

附上已经编译好的keil程序的下载地址:

网友B(2014-05-29):
其实用一根杜邦线 把P1.4 直接短路到地 这样也就等于打开了led灯的总开关,不是更简单吗?省得每次都要多写上这一句.

网友C(2014-10-28):
硬件上短接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件上短接也行?

是的 连一根杜邦线  从底部的p14排针到最后的gnd也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