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密码读写

楼主(2010-07-09):
用AT24C02模拟实现IC卡读写器的功能。求相关程序。具体思路也行。
要求如下:
1.编程实现对AT24C02进行多字节连续读写操作;
2.运行程序后液晶显示特定字符,等待输入;
3.按下矩阵键盘某一自定义按键后,可进入密码设定功能,但进入该功能前应先输入程序中规定的初始密码,初始密码输入正确,则可进入密码设定功能修改密码。密码为0-9中六个数字键。
4.矩阵键盘输入数值时,1602液晶屏显示输入内容。按下某功能键后,输入数值写入AT24C02相应单元存储。
4.每次按键应有按键音提示。数据键和功能键按键音不同。

我对单片机和c真的不太懂,而课程设计又急需。我大致知道某个功能需调用的子程序,但调用语句却不会写,没办法将他们组合成一个整体。所以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初设密码的检验:让芯片对一个特定的数(初设密码)进行减操作,对结果进行验证,如果为0,则密码正确;否则错误。

目前只想到这一步,其它更多,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啊!!!

网友B:
给个AT24C02读写程序给你看看吧!这个程序注释很详细,你只要把它加到工程里,外部函数声明调用就可以了。进行多个字节的数据存储的,可以用循环对字节进行读取。

楼主:
谢谢LS的资料 虽然任务已经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