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测量电网频率

楼主(2010-07-09):
本人刚学单片机,设计了一个测量电网频率的电路,见图,

当不接单片机的接口时,高低电平显示正常,见图

但当接到P1、P2、P3口时,就只有高电平了,但接P0口又正常,不知道怎么

新建 microsoft word

楼主:
波形放在附件里面了

网友A:
建议你在用单片机检测外部频率的时候加上光耦,这样就可以防止外部电压或电流过大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

楼主:
那为什么接P0口就可以呢

网友B:
因为 P1、P2、P3口 内部有上拉电阻,,你可以先给P1、P2、P3口送0xff,然后检查,如果检测不到就是因为你信号输入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