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小小的问题,烦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2010-07-11):
在下初出茅庐不懂,请各位大侠见谅,,,

我有一个问题烦请大侠们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ORG  00H

SJMP STAR

ORG 03H

SJMP INT0S

ORG 30H

有几个小问题,

STAR和MIAN的关系是不是一样的用法

ORG 30H指的是哪里的地址呢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STAR和MAIN都是标号的作用,所以用法是一样的。至于ORG 30H的地址,只是为了跳过中断处理地址,防止覆盖中断处理而设定的,就算你设成ORG 50H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