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我看看LED程序问题

楼主(2010-07-14):
这个程序哪儿错了?????

#include<reg51.h>
int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1200;j++)
     {;}
  }
  }
  sheng(void)
 {
   P0=0xaa;
   }
 void ai(void)
  {
   P0=0x55;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sheng();
    delay();
    ai();
    delay();
  }
  }
错误显示

SHENGAIJUN.C(2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SHENGAIJUN.C(2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SHENGAIJUN.C(2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1 skipped

SHENGAIJUN.C(27):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网友A:
你编译的时候,有没有创建工程,创建后,有没有把你这个文件加到工程中?我用你的程序编译没有错,应该是你的工程建立的有问题,你再看看。。。。

网友B(2011-07-22):
程序没有问题啊 我用你的程序试过了是个LED移动显示的

网友C:
重新写一遍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D:
这应该是在程序的第二十七行右边空白部分有不显示的字符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该行语句末尾处加“//”,就显示出来了,删掉后再运行程序即可!!

网友E:
5楼说的是。顶一下!

网友F(2011-10-02):
我试过你的程序,也并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错误。反倒出现了如下的警告:

SD.C(11):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SD.C(15):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当我把“int delay(void)”改为“void delay(void)”,“sheng(void)”改为“void sheng(void)”之后就可以了。

我猜是不是因为delay函数和sheng函数没有返回值,所以要把它们的返回值类型设为void类型。

网友G:
将27行删掉重写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