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读写SD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16):
我学习单片机还没多少时间,最近在学习用51单片机读写SD卡,SPI模式。可是搞了好久都不成功。所以只能向各位请教一下了。首先介绍硬件连接:

R1=1K,R2=4K7.三极管是9013,这个连接除了Do直接连接到P2.6以外其他电平都是匹配的,已经测试过。Do输出3.3v单片机能匹配,所以没加转换电路。上述电路是在万能板上完成的,右边的接SD卡相应引脚,左边6跟都接到我的学习板上。IC是输出3.3V电压的器件.

再说下我的程序。
首先是CMD0 (0|0x40),response 0x01,然后是CMD55,CMD41.得到response是0x00,
据此我认为我是成功的初始化了该SD卡.
接下来我发送了一条CMD17命令,参数和CRC是0和0x95,得到response 0x00,但是后面我怎么也得不到应该出现token 0xfe;我想测试一下怎么回事,就在初始化之后,发了一条不存在的命令0x21(只直接0x21 不是0x21|0x40),居然也能得到0x00的response.不知道怎么搞。

在我实验的过程中有些细节,说下也许有用。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用那种2端带端子,可以插入排针的线连接单片机。

晶振8M.在CMD40即初始化之后,发送CMD17得到过不稳定的response,各种各样response都有,后来怀疑是有干扰(不能肯定),把6根线像双绞线那样绞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得到稳定的0x00。

下面我把自己的程序放上来,(只到CMD17那,后面的还没写),大家帮忙看下。因为我的学习板上P1口有8个小LED,所以将response赋值给P1,就可以直接看到response。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16 9:48:31编辑过]

楼主:
下面我把自己的程序放上来,(只到CMD17那,后面的还没写),大家帮忙看下。因为我的学习板上P1口有8个小LED,所以将response赋值给P1,就可以直接看到response。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MD0[] ={0x40|0 ,0,0,0,0,0x95};
uchar CMD55[]={0x40|55,0,0,0,0,0x95};
uchar CMD41[]={0x40|41,0,0,0,0,0x95};
uchar CMD17[]={0x40|17,0,0,0,0,0x95};

sbit SDCS=P2^0;
sbit MOSI=P2^6;
sbit SCLK=P2^4;
sbit MISO=P2^2;

uchar _readByte(void);
void _writeByte(uchar cmd); //所有的操作基于_readByte() 和_writeByte(),仅此2个函数涉及 SDCS 的开关
void _writeCMD(uchar* CMD);
void _init(void);
//==============================================================
void main()
{ uchar response;
 _init();
 _writeCMD( CMD17 );
 _writeByte(0xff);   //dummy
 response=_readByte();
// P1=response; while(1); //pass 这里得到 0x00的回应
 _writeByte( 0xff );   //dummy
 P1=_readByte(); while(1); //这条用于测试能否得到0xfe 结果得到的是1111,1100

}
//==============================================================
uchar _readByte(void)
{ uchar i,response;
 SCLK=1;
 SDCS=0;
 for(i=8;i;i--)
 { SCLK=1;
  SCLK=0;
  response<<=1;
  if(MISO) response+=1;
 }
 SDCS=1;
 return response;
}
//================================================
void _writeByte(uchar cmd)   //mcu在0->1跳变时将数据发出

 uchar i;
 SCLK=0;
 SDCS=0;
 for(i=8;i;i--)
 { SCLK=0;
  cmd<<=1;
  MOSI=CY;
  SCLK=1;
 }
 SDCS=1;
}
//================================================
void _writeCMD(uchar* CMD)
{ uchar i;
 uchar* tmp=CMD;
 for(i=6;i;i--)
 { _writeByte(*tmp);
  tmp++;
 }
}
//================================================
void _init(void)
{ uchar i;
 for(i=10;i;i--)
  _writeByte(0xff); //delay for over 74 clock cycles

 SDCS=0;
 _writeCMD( CMD0 );
 _writeByte(0xff);   //dummy
// P1=_readByte();while(1); //pass, get 0x01
 i=_readByte();
 while(i)
 { _writeCMD( CMD55);
  _writeByte(0xff);
  _writeCMD( CMD41);
  _writeByte(0xff);
  i=_readByte();
 }
// P1=i;while(1); //pass, get 0x00
}

网友A(2016-10-16):
最后怎么弄得?

网友B(2017-05-17):
参考振南的SD卡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