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烧程序

楼主(2010-07-16):
我用stc-isp.exe开发板给STC 89C52RC 烧程序,总是显示这种结果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MCU Type is: STC89C52RC
MCU Firmware Version: 4.3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4.3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1/2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ALE pin 仍为 ALE
内部时钟频率:11.061806M.
外部时钟频率:11.061806M.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Connection failed. / 握手失败 (End: 20:39:17)”

能上进去电,但总是握手失败,然后我换了一台电脑继续烧,结果烧成功了,我的电脑也装了USB转串口的程序,为什么我的不行呢,都重启好几遍了?

网友A:
握手失败

依据我的经验,你肯定是用的pl2303 芯片的下载线,装错了驱动,必须要装2004年版的驱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