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1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ular[]={              //0~7列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
uchar num,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P2=0x00;
 while(1)
 {
  P0=0;                 // 第一列扫描
  P3=0x7f;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去抖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7e: num=0;
          break;
     case 0x7d: num=1;
          break;
     case 0x7b: num=2;
          break;
     case 0x77: num=3;
          break;
    }
      P0=dular[num];         //问题所在处
   }

  }

  P0=0;                    //第二列扫描
  P3=0xbf;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去抖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be: num=4;
          break;
     case 0xbd: num=5;
          break;
     case 0xbb: num=6;
          break;
     case 0xb7: num=7;
          break;
    }
    P0=dular[num];
   }
  }

 }
}

设计一个4*2的键盘,怎么在扫描完第一列后再扫描第二列时没反应了,必须复位后再扫描第二列才显示“4,5,6,7”,查资料说没有跳出第一列扫描程序的while(temp!=0x0f),怎么修改,望各位大虾编译成功后告诉小弟,谢谢了

网友A:
P0=0;                 // 第一列扫描
  P3=0x7f;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去抖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7e: num=0;
          break;
     case 0x7d: num=1;
          break;
     case 0x7b: num=2;
          break;
     case 0x77: num=3;
          break;
    }
      P0=dular[num];         //问题所在处

修改成:

P0=0;                 // 第一列扫描
  P3=0x7f;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7e: num=0;
          break;
     case 0x7d: num=1;
          break;
     case 0x7b: num=2;
          break;
     case 0x77: num=3;
          break;
    }

do

{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 !=0x0f);   //等待按键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