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路ADC显示串扰

楼主(2010-07-20):
这几天用宏晶12c5a08s2学做模数转换电路。用来测量电压和电流。并用8位LED显示结果。现在的结果与设想基本吻合。就是一个问题非常困扰,就是用镊子碰在任一输入脚上时,Led显示互相串扰。正常应该是另一通道保持不变(用的电脑USB供电,有没有关系?)我用的12m晶振,是不是硬件干扰引起的? 请教前辈不吝赐教! 刚学习,程序很拉杂: 先第一通道电压adc,取结果,算出BCD,存入显示缓存,第一通道四位显示; 再第二通道电流adc,取结果,算出BCD,存入显示缓存,第二通道显示。 就这样循环。 是不是显示周期太长所致?恳请指教!

网友A:
电脑USB供电 非常差 建议最好用电池 3个1.5 就是4.5v 这样最稳定了

网友B:
你的显示是用动态数码管显示还是用静态数码管显示,如果用的是动态数码管显示,建议你把显示部分放到定时器里,这样就不会干扰到。如果是静态显示的话,有锁存器的建议送显示后锁存。这样对显示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这是附件,手机上网,不好操作。 怎么传不上来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22 7:43:3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