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5板子

楼主(2010-07-21):
上电后,八流水灯都亮,8*8点阵都亮,蜂鸣器尖叫,就是不能下载程序,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可能是芯片引脚接触不良

二、芯片型号不对

三、芯片坏了。

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这些情况导致的。

网友B:
不是的 这个是我发货前烧进去的一个程序,是测试板子用的,新用户有不明白的可加我qq125739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