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汉字补丁0xfd已更新 解决keil 51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显示汉字出现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0-07-21):
这是我在本论坛的51hei-5开发板上写的一个程序,想在12864上显示:一二三四五六七,可是总是出现这样的乱码,请各位大哥看看,谢谢了,十分感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3^5;    //数据命令选择口
sbit lcd_rw=P3^6;    //读写选择口
sbit lcd_en=P3^4;    //使能信号
sbit lcd_psb=P3^7;    //串/并选择端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sbit diola=P2^5;
uchar i;

uchar code time3[]={"一二三四五六七"};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4us()       //短延时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为忙,为0时为闲,可写指令数据*/
void lcd_busy()
{

 uchar busy;
 do
 {
  lcd_en=0;
  lcd_rs=0;
  lcd_rw=1;
  delay4us();
  lcd_en=1;
  busy=P0;        //在使能端的上升沿读走数据
  delay4us();
  lcd_en=0;
 }
 while(busy&0x80);
}
/*写指令到12864:RS=L,RW=L,E=高脉冲*/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4us();
 lcd_en=1;
 delay4us();
 lcd_en=0;
}
/*写显示数据到12864:RS=H,RW=L,E=高脉冲*/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4us();
 lcd_en=1;
 delay4us();
 lcd_en=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ition(uchar x,uchar y)
{

 if(x==0)
  write_command(0x80+y);
 else if (x==1)
     write_command(0x90+y);
    else if (x==2)
     write_command(0x88+y);
    else if (x==3)
     write_command(0x98+y);
}
/*初始化12864*/
void lcd_init()
{

 dula=0;
 wela=0;
 diola=0;
 lcd_psb=1;      //并口方式
 delay(10);
 write_command(0x30);           //基本操作指令
 delay(5);

 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光标关
 delay(5);
 write_comman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5);

}
void main()
{

 lcd_init();
 delay(10);

 lcd_position(0,0);
 i=0;
 while(time3[ i]!='\0')
 {
  write_data(time3[ i]);
  i++;
 }
 write_data(time3[ i]);
 while(1);

}

网友A(2021-10-19):
http://www.51hei.com/bbs/dpj-130470-1.html
keil c51升级到v9.54后,原来的0XFD修复工具失效了,所有写了这个小工具。
0XFD问题是keil c51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表现为当C源代码中使用了汉字等非ASCII字符,而此字符的编码又恰好包含了大于或等于0xFD的字节时,这个字节将被编译器删除,从而最终程序代码的运行错误。

网友B(2010-07-22):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用keil编译的吧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打汉字内码0xfd问题的补丁,导致只要包含有包含0xFD内码的汉字均不能正常显示,这是keil的一个臭名昭著的Bug, keil是德国的,对汉字的兼容不太好需要打这个补丁才能正常显示.

文件下载:http://www.51hei.com/ziliao/file/0xfd.rar

文件说明:keil c51在编译的时候会将0xfd的字符(有些汉字含该字符的内码)过滤, 而导致程序出错.特别是在做液晶汉字显示时. 针对这个bug.编写了这个补丁. 请下载之后放到你的keil\c51\bin 目录里,运行这个程序点击start.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弄好了,祝你幸福平安!!!

网友C(2014-12-11):
第一次发现,受教了,下载补救。

网友D(2015-05-03):
keil4这问题也是一样的解决办法吗,管理员身份运行不成功怎么办

网友E:
ok,我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三克油

网友F(2015-07-23):
补丁我用的怎么不成功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用keil 2编译的吧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打汉字内码0xfd问题的补丁,导致 ...

你好,我怎么下载补丁,测试不可以呢?直接用十六进制区吗也不行?请问我的问题,有可能是出在哪?

网友G:
尝试成功,谢谢了。

网友H(2015-10-16):
多谢,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I(2016-02-19):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用keil编译的吧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打汉字内码0xfd问题的补丁,导致只 ...

感谢不吝赐教,谢谢了前辈!

网友J(2016-05-04):
大神好厉害,这个问题真厉害

网友K:
怎么我下载了补丁还是显示乱码?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用keil编译的吧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打汉字内码0xfd问题的补丁,导致只 ...

为什么我下了补丁仍然显示乱码,求大神指教

网友L(2017-07-30):
这个方法很好用。多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用keil编译的吧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打汉字内码0xfd问题的补丁,导致只 ...

网友N(2017-09-27):
keil汉字补丁能否给我份

网友O(2018-05-20):
引用 网友D:
keil4这问题也是一样的解决办法吗,管理员身份运行不成功怎么办

我也这样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KeilFDfix_新FD补丁(冠铭同学版)b7.rar

网友Q(2018-08-18):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好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好用。。。。。。

下载试试看行不行?我有一个液晶屏显示“过”字不行,按照管方解决办法加\xFD都没有能解决正常显示,后在“过”字后加\x00才正常显示的,后又有一个“山”字不能正常显示,字后加什么都不行了,用了修复补丁也不行,只修复了“过”字显示的问题,“山”字的显示始终不行哎!今天在下载这个补丁试试看吧!

网友R:
昨天下载测试了,我的keil3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今天下载了一个keil4

网友S(2018-10-06):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感谢你的无私,我今天也碰到乱码了

网友T(2018-12-25):
最近在学习12864遇到部分汉字显示乱码,导致后面所有汉字乱码。

"飞流直下三千尺,"  “正弦波”(“三”“正”字显示乱码。)弄了好久都解决不了,现在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解决方法。谢谢楼主与各位网友!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网友U:
我的页无法打补丁啊爱爱爱

网友V(2019-04-17):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网友W:
学习KEIL C51 0XFD补丁

网友X(2019-05-19):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多谢多谢

网友Y:
还是可以,很棒

网友Z(2019-09-29):
感谢你的无私,我今天也碰到乱码了

网友AA(2020-02-27):
感谢感谢,我也碰三显示不出来的问题了,昨晚弄了一个晚上,打了补丁当场好了。

网友AB:
感谢大佬,虽然我来晚了10年。这个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是用keil编译的吧

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没有打汉字内码0xfd问题的补丁,导致只 ...

我整了一下午了,我就没想到是编译器的问题,淦,感谢感谢

网友AD(2020-05-27):
十分感谢,新KEIL C51 0XFD补丁很好用,旧版在我这里没有用,新版的可以。

网友AE(2020-10-05):
謝謝你,剛剛執行了,秀出成功的信息。

网友AF: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测试可用,早发现这个补丁就好了

网友AG(2021-01-06):
昨天出现了这个情况,用这个补丁解决了问题,谢谢楼主了

网友AH(2021-02-05):
“正”字遇到了这个问题,都2021年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AI:
我的这个好像不行,还是乱码。

网友AJ(2022-01-21):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谢谢楼主,现在显示正常了。

网友AK:
用keil在使用汉字时有时会出现显示乱码,官方说明是有些汉字内码包含0xfd,可以通过加在该汉字后加0xfd解决,不过很麻烦,有了0xfd补丁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L: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感谢分享,这个的确好用,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网友AM(2022-09-22):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临时解决的办法:把汉字编码的2个字节,单独写到数组。
比如:
   mystr[0] = 0xCA;                // '数'的GBK内码: 0xcafd --> 因keil编译有错误,所以用hex方式
   mystr[1] = 0xFD;
不过这个只能算补救方法。

网友AN(2022-10-26):
引用 网友P:
新KEIL C51 0XFD补丁。支持KEIL5 及以下所有版本!

清测有效,Keil版本V952

网友AO(2023-01-21):
学习了,我就说为什么我的汉字一直显示出错。

网友AP(2023-11-13):
跪谢 已解决 大神牛逼

网友AQ(2025-06-22):
关于 Keil 软件中 0xFD 问题的说明
众所周知,Keil 软件的 8051 和 80251 编译器的所有版本都有一个叫做 0xFD 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字
符串中不能含有带 0xFD 编码的汉字,否则 Keil 软件在编译时会跳过 0xFD 而出现乱码。
关于这个问题,Keil 官方的回应是:0xfd、0xfe、0xff 这 3 个字符编码被 Keil 编译器内部使用,所
以代码中若包含有 0xfd 的字符串时,0xfd 会被编译器自动跳过。
Keil 官方提供的解决方法:在带有 0xfd 编码的汉字后增加一个 0xfd 即可。例如:
printf("数学"); //Keil 编译后打印会显示乱码
printf("数\xfd 学"); //显示正常
这里的“\xfd”是标准 C 代码中的转义字符,“\x”表示其后的 1~2 个字符为 16 进制数。“\xfd”表
示将 16 进制数 0xfd 插入到字符串中。
由于“数”的汉字编码是 0xCAFD,Keil 在编译时会将 FD 跳过,而只将 CA 编译到目标文件中,后
面通过转义字符手动再补一个 0xfd 到目标文件中,就形成完整的 0xCAFD,从而可正常显示。
关于 0xFD 的补丁网上有很多,基本只对旧版本的 Keil 软件有效。打补丁的方法均是在可执行文件
中查找关键代码[80 FB FD],并修改为[80 FB FF],这种修改方法查找的关键代码过于简单,很容易修改
到其它无关的地方,导致编译出来的目标文件运行时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代码中的字符串有包
含如下的汉字时,建议使用 Keil 官方提供的解决方法进行解决
GB2312 中,包含 0xfd 编码的汉字如下:
褒饼昌除待谍洱俘庚过糊积箭烬君魁
例笼慢谬凝琵讫驱三升数她听妄锡淆
旋妖引育札正铸 佚冽邶埤荦蔟摭啐
帻猃恺泯潺妪纨琮椠辇挲臊忑睚铨稞
瘕颀螨簖酏觚鳊鼾
另外,Keil 项目路径名的字符中也不能含有带 0xFD 编码的汉字,否则 Keil 软件会无法正确编译此
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