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换算

楼主(2010-07-27):
对于无线工程师来说更常用分贝dBm这个单位,dBm单位表示相对于1毫瓦的分贝数,dBm和W之间的关系是:dBm=10*lg(mW)1w的功率,换算成dBm就是10×lg1000=30dBm。2w是33dBm,4W是36dBm……大家发现了吗?瓦数增加一倍,dBm就增加3。为什么要用dBm做单位?原因大致有几个:1、对于无线信号的衰减来说,不是线性的,而是成对数关系衰减的。用分贝更能体现这种关系。2、用分贝做单位比用瓦做单位更容易描述,往往在发射机出来的功率几十上百瓦,到了接收端已经是以微微瓦来计算了。3、计算方便,衰减的计算公式用分贝来计算只用做加减法就可以了。
以1mW 为基准的dB算法,即0dBm=1mW,dBm=10*log(Power/1mW)。
发射功率dBm-路径损失dB=接收信号强度dBm
最小通信功率dBm-路径损失dB≥接收灵敏度下限dBm
最小通信功率dBm≥路径损失dB+接收灵敏度下限dBm

功率单位mw和dbm的换算表
dBm mW
0 1.0 mW
1 1.3 mW
2 1.6 mW
3 2.0 mW
4 2.5 mW
5 3.2 mW
6 4.0 mW
7 5.0 mW
8 6.0 mW
9 8.0 mW
10 10 mW
11 13 mW
12 16 mW
13 20 mW
14 25 mW
15 32 mW
16 40 mW
17 50 mW
18 64 mW
19 80 mW
20 100 mW
21 128 mW
22 160 mW
23 200 mW
24 250 mW
25 320 mW
26 400mW
27 500mW
28 640mW
29 800mW
30 1.0W
31 1.3W
32 1.6W
33 2.0W
34 2.5W
35 3.0W
36 4.0W
37 5.0W
38 6.0W
39 8.0W
40 10W
41 13W
42 16W
43 20W
44 25W
45 32W
46 40W
47 50W
48 64W
49 80W
50 100W
60 1000W

射频知识
?功率/电平(dBm):放大器的输出能力,一般单位为w、mw、dBm。dBm是取1mw作基准值,以分贝表示的绝对功率电平。
?换算公式:
电平(dBm)=10lgw
5W    → 10lg5000    = 37dBm
10W → 10lg10000 = 40dBm
20W → 10lg20000 = 43dBm
?从上不难看出,功率每增加一倍,电平值增加3dBm
    1、dB  dB是一个表征相对值的值,纯粹的比值,只表示两个量的相对大小关系,没有单位,当考虑甲的功率相比于乙 功率大或小多少个dB时,按下面计算公式:10log(甲功率/乙功率),如果采用两者的电压比计算,要用20log(甲电压/乙电压)。
  [例] 甲功率比乙功率大一倍,那么10lg(甲功率/乙功率)=10lg2=3dB。也就是说,甲的功率比乙的功率大3 dB。反之,如果甲的功率是乙的功率的一半,则甲的功率比乙的功率小3 dB。
  2、dBi 和dBd
  dBi和dBd是表示天线功率增益的量,两者都是一个相对值,但参考基准不一样。dBi的参考基准为全方向性天线,dBd的参考基准为偶极子,所以两者略有不同。一般认为,表示同一个增益,用dBi表示出来比用dBd表示出来要大2.15。
  [例] 对于一面增益为16dBd的天线,其增益折算成单位为dBi时,则为18.15dBi(一般忽略小数位,为18dBi)。
  [例] 0dBd=2.15dBi。
  3、dBc  dBc也是一个表示功率相对值的单位,与dB的计算方法完全一样。一般来说,dBc 是相对于载波
(Carrier)功率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用来度量与载波功率的相对值,如用来度量干扰(同频干扰、互调干扰、交调干扰、带外干扰等)以及耦合、杂散等的相对量值。 在采用dBc的地方,原则上也可以使用dB替代。
  4、dBm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值(也可以认为是以1m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计算公式为:10log(功率值/1mw)。
  [例] 如果功率P为1mw,折算为dBm后为0dBm。
  [例] 对于40W的功率,按dBm单位进行折算后的值应为:
  10log(40W/1mw)=10log(40000)=10log4+10log10000=46dBm。
  5、dBw
  与dBm一样,dBw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单位(也可以认为是以1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计算公式为:10log(功率值/1w)。dBw与dBm之间的换算关系为:0 dBw = 10log1 W = 10log1000 mw = 30 dBm。
  [例] 如果功率P为1w,折算为dBw后为0dBw。
  总之,dB,dBi, dBd, dBc是两个量之间的比值,表示两个量间的相对大小,而dBm、dBw则是表示功率绝对大小的值。在dB,dBm,dBw计算中,要注意基本概念,用一个dBm(或dBw)减另外一个dBm(dBw)时,得到的结果是dB,如:30dBm - 0dBm = 30dB。
  一般来讲,在工程中,dBm(或dBw)和dBm(或dBw)之间只有加减,没有乘除。而用得最多的是减法:dBm 减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dBm 加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乘。

专业无线总汇
QQ:1002421875 无线技术交流群(群号65332649  81070007)
MSN:yunjiakeji@hotmail.com
Skype:yunjiakeji EMAIL:myb33695@163.com
PHONE:13430551040     http://shop3599138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