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C单片机(急!!!)

楼主(2010-07-27):
各位好!我是刚来的。请多多关照!

我用STC11F04E单片机编写一个湿度控制器程序。用仿真器调试时,能够达到我程序的设计要求。仿真器用的是晶控电子的微型仿真头。可我将程序烧录到STC11F04E后,开机测试,发现其它功能还可以实现。但就是采集不到湿度数据,无法达到控制的目地,湿度温度传感器用的是DHT11。仿真器芯片是SST89E516RD。请教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2016-06-01):
哈哈,我这边代理台湾松翰单片机,有问题可以请教13373891671

网友B:
仿真就是仿真,在真正运行状态下要考虑电路,速度,频率等。。修改对应的

网友C:
貌似STC的那个单片机是1T的单片机,你仿真用的是12T的单片机   1T的单片机运行速度快,如果你的程序用在1T的单片机上就得重新做延时程序!

网友D:
帮顶了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就到家

网友E(2010-07-27):
如果程序上没问题的话,建议你先用示波器检测一下你发送读取的波形到湿度温度传感器是否正确。。。。

网友F:
帮忙顶一下帖,希望LZ的问题早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