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_汇编语言

楼主(2010-07-28):
;晶振:11.0592M
;红外遥控程序,以日本NEC 的uPD6121G 组成发射电路为例说明编码原理
;(一般家庭用的DVD、VCD、音响都使用这种编码方式)遥控器读码程序
;该程序能读出遥控器的控制码,并通过LED 显示出来
;跳线设置:J7的23端插上跳线(实验完毕千万计的要拔掉,不然会干扰其他实验切记!!)
;         其他默认.
;  售后论坛中的"用51hei开发板制作红外无线逻辑分析仪"一文介绍了分析红外的波形的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dpj-4524-1.html

;***************************************************************
A_BIT  EQU  20H  ;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B_BIT  EQU  21H  ;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NO_OUT EQU  24H  ;最终控制号码存放单元
A_NO   EQU  25H  ;数码管个位数对应代码存放内存位置
B_NO   EQU  26H  ;数码管十位数对应代码存放内存位置
;22H,23H为控制码及其反码的存放单元

;*******************<<主程序>>***********************************
       ORG  0000H
       AJMP 0030H
       ORG  0013H ;外部中断P3.3脚INT0入口地址
       AJMP INT   ;转入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解码程序)
       ORG  0030H
       AJMP MAIN  ;转入主程序
;***************************************************************
MAIN:  MOV  NO_OUT,#0H
       SETB EA  ;打开CPU总中断请求
       SETB IT1 ;设定INT1的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SETB EX1 ;打开INT1中断请求
      ;以下5行的功能是关闭8*8点阵的输出,也就是把所有的行置0,这样不管列为任何电平点阵都不会亮了.
         MOV     R2,#8    ;输出数据8位
hei:     CLR     P2.4     ;拉低SCL,以便下次拉高便可产生上升沿
         CLR     P2.5  ;数据先送入74hc164,等待clk上升沿的到来
         SETB    P2.4     ;低电平到高电平边沿触发到来,并行数据输出至164的Q0-Q7
         DJNZ    R2,hei   ;判断输出完毕了没有
LOOP:  ;MOV A,NO_OUT;将按键的键值通过P0口的8个LED显示出来!
       ;CPL A    ;由于P0发光二极管显示的是电平的反状态,所以取反
       ;MOV P0,A ;发光二极管显示输出
       LCALL DISPLAY;LED数码管显示输出
       AJMP LOOP;循环
;********************<<中断接受遥控程序>>************************
;以下为进入P3.3脚外部中断子程序,也就是解码程序
INT:
     PUSH ACC
     PUSH PSW     ;将PSW和ACC推入堆栈保护
     CLR EA       ;暂时关闭CPU的所有中断请求
     MOV R6,#10
SB:  LCALL DL865  ;调用865微秒延时子程序
     JB P3.3,EXIT ;延时865微秒后判断P3.3脚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
     DJNZ R6, SB  ;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8650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以上完成对遥控信号的9000微秒的初始低电平信号的识别。
     JNB P3.3, $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LCALL DL4737 ;延时4.74毫秒避开4.5毫秒的结果码
     MOV R7,#16   ;忽略前26位系统识别码

JJJJA:JNB P3.3,$  ;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LCALL DL865  ;高电平开始后用865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P3.3   ;将P3.3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A     ;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A
     LCALL DL1000 ;检测到高电平1的话延时1毫秒等待脉冲高电平结束
UUUA: DJNZ R7,JJJJA
     MOV R1,#22H  ;设定22H为起始RAM区
     MOV R2,#2    ;接收从22H到23H的2个内存,用于存放操作码和操作反码
PP:  MOV R3,#8    ;每组数据为8位
JJJJ: JNB P3.3,$  ;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LCALL DL865  ;高电平开始后用865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P3.3   ;将P3.3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      ;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
     LCALL DL1000 ;检测到高电平1的话延时1毫秒等待脉冲高电平结束
UUU: MOV A,@R1    ;将R1中地址的给A
     RRC A        ;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1,A    ;将A中的数暂时存放在R1数值的内存中
     DJNZ R3,JJJJ ;接收满8位换一个内存
     INC R1       ;对R1中的值加1,换下一个RAM
     DJNZ R2,PP   ;接收完8位数据码和8位数据反码,存放在22H/23H中
     MOV A,22H
     CPL A        ;对22H取反后和23H比较
     CJNE A,23H,EXIT;如果不等表示接收数据发生错误,放弃
     MOV A,22H
     MOV NO_OUT,A
     ;LCALL EEPROM_C ;清除以前的保存的码
     ;LCALL DL4737
     ;LCALL EEPROM_W ;把码存在单片机内部的EEPROM里
     ;LCALL DL4737
     CLR P2.2;蜂鸣器鸣响-嘀嘀嘀-的声音,表示解码成功
     LCALL DL4737
     LCALL DL4737
     LCALL DL4737
     SETB P2.2   ;蜂鸣器停止
     lcall DL4737
EXIT: SETB EA    ;允许中断
     POP PSW
     POP ACC     ;将PSW和ACC推入堆栈保护
     RETI        ;退出解码子程序

;*******************<>**********************
DISPLAY:
     MOV A,NO_OUT ;将NO_OUT分成个位和16位
     ANL A,#0FH   ;取低四位放在a_bit
     MOV A_BIT,A  ;个位
     MOV A,NO_OUT ;
     RR A
     RR A
     RR A
     RR A        ;四次移动,把高四位移到低四位
     ANL A,#0FH  ;取高四位放在B_bit
     MOV B_BIT,A ;个位在b
     MOV DPTR,#NUMTAB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MOV A_NO,A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MOV B_NO,A
DPLOP:MOV A,A_NO
     MOV P0,A       ;送出个位的段码到P0口
     SETB P2.6      ;使段选的这个74hc573的数据能直通,送段码到数码管上
     CLR  P2.6      ;锁存,使得74hc573的输出不再随输入而变化,维持输出的段码不变.
     MOV P0,#0FDH   ;开十位显示
     SETB P2.7      ;使位选的这个74hc573的数据能直通,选择某一位数码管有显示
     CLR  P2.7      ;锁存,使得74hc573的输出不再随输入而变化,维持输出的位码不变.
     LCALL DL40     ;显示一段时间
     MOV P0,#0FFH   ;关闭十位显示,防止鬼影
     SETB P2.7      ;同上
     CLR  P2.7      ;同上

     MOV A,B_NO
     MOV P0,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SETB P2.6      ;同上
     CLR  P2.6      ;同上
     MOV P0,#0FEH       ;开个位显示
     SETB P2.7      ;同上
     CLR  P2.7      ;同上
     LCALL DL40      ;显示一段时间
     MOV P0,#0FFH   ;关闭个位显示,防止鬼影
     SETB P2.7      ;同上
     CLR  P2.7      ;同上
     RET
;**********************<<延时程序>>******************************
DL865: MOV R4,#12 ; 1.09*(2R5+4)*R4+2延时子程序1,精确延时865微秒
D1:  MOV R5,#31
     DJNZ R5,$
     DJNZ R4,D1
     RET
DL4737: MOV R4,#12 ;延时子程序2,精确延时4737微秒
D2:  MOV R5,#179
     DJNZ R5,$
     DJNZ R4,D2
     RET
DL1000: MOV R4,#17;延时程序3,精确延时1000微秒
D3:  MOV R5,#25
     DJNZ R5,$
     DJNZ R4,D3
     RET
DL40: MOV R4,#1;延时程序4,精确延时40/17微秒
D4:  MOV R5,#1
     DJNZ R5,$
     DJNZ R4,D4
     RET

;定义段码对应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NUM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EN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28 9:02:39编辑过]

网友A(2010-11-01):
没有C的吗,不会汇编呀

楼主:
有好几个c的啊,都是在51hei-5开发板上测试通过了的,具体你打开这里http://www.51hei.com/bbs/mcu-10-1.html

网友B(2015-02-06):
正在调试一个可以学习遥控器的……

网友C(2023-04-13):
这个好!正在学汇编遥控,研究一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