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循环为什么不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8):
以下是我编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循环左移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500);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这个程序build target没有错误,但烧录程序后LED不亮,电源指示灯亮(开发板是没有问题)

我是一个新手,刚开始学,请各位高手指导。

   谢谢!

楼主:
开发板是使用本论坛的 型号为 51Hei-5

网友A:
你要看电路图,你的端口搞错了,板子的8个彩色的发光管是接在p0口的,而你在程序中却是写的p1口

网友A:
你要先把p1.4拉低,然后修改上面的程序,把p0改为p1就可以了,我在这里测试你的程序除了这个外 没有其他的错误.

如果有不懂 请看http://www.51hei.com/bbs/dpj-48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