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Hei开发板制作万能学习型红外遥控器

楼主(2010-07-29):
  凌晨3点多了,终于搞定了这个程序,基本可对95%以上的红外遥控器进行编码学习,刚测试了家里的电视机和dvd,全部通过.

  相当于是把原配遥控器的发射编码录制到51hei-5型开发板里去,然后通过板子上的红外发射电路来发射编码,以便代替原配的遥控器.

;晶振12M
;跳线设置:J1插上跳线帽,J7的23端插上跳线(实验完毕千万记得要拔掉,不然会干扰其他实验切记!!)
;实验方法:按下INT0键,D3立刻熄灭,此时拿来家里的电视机遥控器对准51hei开发板按一下,
         ;这时D3亮了,这个键的数据已经被记录下来了,你只要用板子对准电视机,
         ;并按S5键就能遥控电视了.
;D1红灯用于指示发射键的操作,闪烁时表示遥控码正在发射之中.
;D3黄灯是学习指示.
;注意:此实验有可能会不成功,并不是全部的遥控器都支持,
      ;如果按下INT0键,在没按红外遥控器的情况下D3马上亮起来,
      ;说明可能存在电源或者是空间红外的干扰,
      ;用3节1.5v的新电池给板子供电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是用电脑usb供电,最好要拔掉9针串口线以及usb转串口线,最大限度
      ;的减少来自电脑的干扰.以保证实验效果

 源程序有c51和汇编2个版本的代码,在"程序"目录里,并有详细的注释,老用户可重新更新下载一下资料.最近我更新的程序还比较多.

hex文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ziliao/51hei-5/hongwxx.rar

网友A:
正好需要,十分感谢。

网友B(2011-01-12):
这个论坛的东西很丰富!不想学都不行!不想做也不行!---太吸引人了啊!

网友C(2011-05-24):
这个很有用啊,我先试试去.空调能行吧.

网友D(2012-01-09):
板子买了,想试下了。

网友E:
用电视试了一下,过程一模一样,指示灯也正常,15分钟,好像是成功了一次。是不是发射距离达不到啊! 明天再看看。

网友E: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学习到的信息和原有的信息不一致,数据位要少好多,我再确认一下,把过程数据发上来。

楼主:
你发上来,我给你找到原因所在

网友F(2012-09-10):
版主,你好,我想知道下面这个链接的关于学习型万能遥控器的思路,也是本论坛的人写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690-1.html

楼主,他用汇编写的,看懂之后把它改成C语言,难度应该不大吧?

网友G:
[灌水]源码在哪里?最好是C写的

网友H(2015-02-12):
想看看程序啊

网友I(2015-04-16):
家里遥控器坏掉,不知能否用上,:::::::::::::::::::::

网友J:
好东西,不知道连续码能不能接收发射

网友K:
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用51做红外线遥控器编码记录与转发的东西,具体方案是红外接收头接P3^2,然后通过一个非门与P3^3,相接,TMOD=0x99,分别用INT0,INT1计数来得到红外码的高低电平脉宽,用1602显示和解码部分我已经搞定,但我想把接收到的码发送出去,再怎么搞?两个定时器都用了,我尝试用双层for嵌套,根据接收到的脉宽来延时控制红外发射管的通断来发送红外码,但是没用(38khz载波用震荡电路调好)能不能教教我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K:
求源程序

网友L(2015-09-26):
楼主您好:怎么没有源码啊,想学习一下,可以分享吗?谢谢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您好:怎么没有源码啊,想学习一下,可以分享吗?谢谢啦!

有源码吗?好想学啊

网友N(2017-07-10):
这个厉害。。。那是不是说明。每一个遥控器上都有一个单片机板

网友O(2018-04-22):
有源码吗?好想学啊

网友P(2018-05-29):
求大神告知protues图怎么画的

网友Q(2018-07-22):
怎么没有原码了,想看看源码进行学习

网友R(2020-06-15):
跪求源代码

网友S(2020-08-02):
源程序有c51和汇编2个版本的代码,在"程序"目录里,并有详细的注释
没有看到源代码

网友T(2021-06-08):
牛人!下载下来 备用

网友U(2021-09-21):
这是站长的贴呀,牛

网友V(2022-10-13):
谢谢分享,我已下载保存。如果楼主方便的话,多传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学习了。

网友W(2023-03-16):
请问下 源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X:
引用 网友W:
请问下 源程序在哪里呢

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互学习进步。

/*晶振11.0592M
;跳线设置:J1插上跳线帽,J7的23端插上跳线(实验完毕千万记得要拔掉,不然会干扰其他实验切记!!)
;实验方法:按下INT0键,D1立刻亮,此时拿来家里的电视机遥控器对准51hei开发板按一下,
         ;这时D3亮了,这个键的数据已经被记录下来了,你只要用板子对准电视机,
         ;并按S5键就能遥控电视了.
;D1红灯用于指示发射键的操作,闪烁时表示遥控码正在发射之中.
;D3黄灯是学习指示.
;注意:此实验有可能会不成功,并不是全部的遥控器都支持,
      ;如果按下INT0键,在没按红外遥控器的情况下D3马上亮起来,
      ;说明可能存在电源或者是空间红外的干扰,
      ;用3节1.5v的新电池给板子供电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是用电脑usb供电成功率稍低,必须要拔掉9针串口线以及usb转串口线,最大限度
      ;的减少来自电脑的干扰.*/
//                 *************************************
//                 *   www.51hei.com学习型红外遥控器   *
//                 *          2009.11.29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udylamp=P0^7;        //学习状态指示灯
sbit  lamp=P0^5;             //发射指示灯
sbit  studykey=P3^2;         //学习键(中断口)
sbit  remotein=P3^3;         //遥控信号输入口
sbit  remoteout=P2^3;         // 遥控输出口
sbit  txkey=P3^7;              //发射键
sbit  leds=P1^4;             //led使能
sbit  duan=P2^6;             //段选
sbit  wei= P2^7;              //位选

uint i,j,m=255,n,k,s;
uchar idata remotedata[206];
uint head;
uint remdata;

//一毫秒延时程序
delay1ms(uint t)
{
for(i=0;i<t;i++)
   for(i=0;j<120;j++);
}

//初始化函数
clearmen()
{
   studylamp=1;
   lamp=1;
   remoteout=0;
   remotein=1;
   for(i=0;i<206;i++)
{
    remotedata[i]=0x00;
}
IE=0x00;
IP=0x01;
TMOD=0x22;
PCON=0X00;
TH1=0xf3;
TL1=0xf3;
IT0=1;
EX0=1;
EA=1;
}

//键功能函数
void key_tx()
{
if(txkey==0)
{
   delay1ms(1);
   if(txkey==0)
   {
   while(txkey==0);
   ET1=1;TR1=1;
   for(i=head;i>0;i--);
   remoteout=0;ET1=0;TR1=0;
   n=0;
   while(1)
   {
      lamp=0;
      studylamp=1;
    if(remotedata[n]==0x00)
    {
     delay1ms(10);break;
    }
    for(i=remotedata[n];i>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n++;
    ET1=1;TR1=1;
    for(i=remotedata[n];i>0;i--);
    remoteout=0;ET1=0;TR1=0;n++;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eds=0;
duan=0;
wei=0;
clearmen();                       //初始化
while(1)
{
   key_tx();      //按键扫描
}
}

//40KHz发生器
void time_intt1(void) interrupt 3
{
remoteout=~remoteout;
}

//外中断0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0
{
ET1=0;TR1=0;EX0=0;EA=0;
head=0;
while(studykey==0);
studylamp=0;lamp=1;
while(remotein==1);
head=0;
while(remotein==0)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head++;
}
n=0;remdata=0x0000;
while(1)
{
   while(remotein==1)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remdata++;
   }
   if(remdata>m)                       //高电平>5毫秒退出
   {remotedata[n]=0x00;EX0=1;EA=1;goto end;}
   remotedata[n]=remdata;n++;
   remdata=0x0000;
   while(remotein==0)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remdata++;
   }
   remotedata[n]=remdata;
   n++;
   remdata=0x00;
}
end: lamp=0;studylamp=0;
}

网友Y(2023-06-09):
多谢分享,小白学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