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

楼主(2010-07-30):
有关AT24C02芯片的断电记忆功能总是无法实现  望各位指点指点!

/*12M晶振实现数码管显示时间,日期与年月,星期,闹钟,并实现信息可调*/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write=0;  //写24c02的标志
sbit sda=P1^0;
sbit scl=P1^1;
sbit dula=P3^6;//段选
sbit wela=P3^7;//位选
uchar sec,tcnt;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n,a;
uchar hh,mm,ss;
uchar nhh,nmm,nss;
uint year,year3;
uchar day,mon,week,year1,year2;
uchar hhs,hhg,mms,mmg,sss,ssg;
uchar days,dayg,mons,mong;
uchar nhhs,nhhg,nmms,nmmg,nsss,nssg;
uchar set1=1,set2=1;
sbit fm=P3^4;
sbit k1=P3^0;   //时间显示切换键
sbit k2=P3^1;   //移位功能键
sbit k3=P3^2;  //加法按键
sbit k4=P3^3;  //减法按键
uchar table1[]={31,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闰年
uchar table2[]={31,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非闰年
 void baoshi();
void alarm();
void set_time();
void set_alarm();
void set_mdw();
void key_change();
void key_se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display5(uchar);

void delay1()
 {;}
void delay(uchar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0;j<300;j++);
 }

 void di()
 {
   fm=0;
   delay(10);
   fm=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tart()  //开始函数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cl=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respons()  //回应函数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1();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temp,i;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1;
   delay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k=(k<<1)|sda;
   scl=0;
   delay1();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init_24c02()    //I2C初始化函数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
 void init()
 {
   dula=0;    //关闭两个锁存器锁存端,防止数码管出现乱码
   wela=0;

   hh=8;mm=0;ss=0;        //时钟
   nhh=6;nmm=0;nss=0;      //闹钟
   year=2010;mon=7;day=3;week=6;
   year3=year-year/100*100;
   init_24c02();
   display(year3,mon,day);
   display(hh,mm,ss);
   display(nhh,nmm,nss);

   //display1(); //正常显示年月日
   year3=read_add(1);mon=read_add(2);day=read_add(3);
   display(year3,mon,day);
   delay(500);

   hh=read_add(4);mm=read_add(5);ss=read_add(6);
   display(hh,mm,ss);
   delay(500);

   nhh=read_add(7);nmm=read_add(8);nss=read_add(9);
   display(nhh,nmm,nss);
   delay(500);

   TMOD=0x11;
   TH0=0x3c;TL0=0xb1;
   TH1=0x3c;TL1=0xb1;
   EA=1;
   TR0=1;ET0=1;
   TR1=1;ET1=1;

 }

 void main()
 {
   hhs=hh/10%10;//时
   hhg=hh%10;
   mms=mm/10%10;  //分
   mmg=mm%10;
   sss=ss/10%10;  //秒
   ssg=ss%10;
   nhhs=nhh/10%10;//闹钟时
   nhhg=nhh%10;
   nmms=nmm/10%10;  //闹钟分
   nmmg=nmm%10;
   nsss=nss/10%10;  //闹钟秒
   nssg=nss%10;
   dayg=day/10%10;  //日
   days=day%10;
   mons=mon/10%10;  //月
   mong=mon%10;
   year1=year3/10%10;  //年个位
   year2=year3%10;     //年十位

   init();
   while(1)
  {
   key_change();       //k1按键扫描
   key_set();         //k2按键扫描
   set_time();        //设置时间
   set_mdw();         //设置年月日
   set_alarm();      //设置闹钟

 if(set1==1)display(read_add(1),read_add(2),read_add(3));
 if(set1==2)display(read_add(1),read_add(2),read_add(3));
 if(set1==3)display(read_add(4),read_add(5),read_add(6));
 if(set1==4)display(read_add(4),read_add(5),read_add(6));
 if(set1==5)display5(read_add(7));
 if(set1==6)display(read_add(8),read_add(9),read_add(10));
 if(set1==7)display(read_add(8),read_add(9),read_add(10));

  }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 //
{
  uchar a1,a2;uchar b1,b2;uchar c1,c2;
  a1=a/10%10;a2=a%10;
  b1=b/10%10;b2=b%10;
  c1=c/10%10;c2=c%10;

  dula=1;P0=tab[a1];dula=0;P2=0xff;wela=1;P2=0x01;wela=0;delay(1);
  dula=1;P0=tab[a2];dula=0;P2=0xff;wela=1;P2=0x02;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04;wela=0;delay(1);
  dula=1;P0=tab[b1];dula=0;P2=0xff;wela=1;P2=0x08;wela=0;delay(1);
  dula=1;P0=tab[b2];dula=0;P2=0xff;wela=1;P2=0x10;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20;wela=0;delay(1);
  dula=1;P0=tab[c1];dula=0;P2=0xff;wela=1;P2=0x40;wela=0;delay(1);
  dula=1;P0=tab[c2];dula=0;P2=0xff;wela=1;P2=0x80;wela=0;delay(1);
}
void diplay5(uchar a)    //
{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01;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02;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04;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08;wela=0;delay(1);
  dula=1;P0=tab[a];dula=0;P2=0xff;wela=1;P2=0x10;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20;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40;wela=0;delay(1);
  dula=1;P0=tab[10];dula=0;P2=0xff;wela=1;P2=0x80;wela=0;delay(1);

}

uchar incone(uchar n) //加1函数
{
  if(k3==0)
   {delay(20);
    if(k3==0)
     {
       n++;
       while(!k3);
    di();

      }
    }
   return(n);
}

uchar decone(uchar m) //减1函数
{
   if(k4==0)
    {
  delay(20);
  if(k4==0)
       {
         m--;
         while(!k4);
   di();
         if(m<0)
           {m=0;}
        }
     }
   return(m);
}

void key_change() //k1按键扫描
{
  if(k1==0)
   {
     delay(20);
     if(k1==0)   //确认切换键被按下
       {
         set1++;    //纪录切换键被按下次数
          while(!k1); //释放确定
    di();
        if(set1==8)
             {set1=1;}

       }
    }

}

void key_set() //k2按键扫描
{
  if(k2==0)
   {
     delay(20);
     if(k2==0)
       {
         set2++;
         while(!k2);
   di();
         if(set2==4)
           {set2=1;}
       }
    }
}

void baoshi() //整点报时函数
{
  if(mm==00&&ss==00)
    {fm=0;}
   if(ss==1)
    {fm=1;}
}

void alarm() //闹钟函数
{
  uchar x;
  if(nhh==0)
   {
     goto end;
   }
   if(hh==nhh&&mm==nmm&&ss==nss)
   {
   for(x=0;x<6;x++)
     {
       fm=0;delay(30);fm=1;delay(20);
       fm=0;delay(30);fm=1;delay(20);
       fm=0;delay(30);fm=1;delay(20);
       fm=0;delay(30);fm=1;delay(160);

     }
   }
   end:;
}

void set_time() //设置时间函数
{
  if(set1==4)
   {
    if(set2==1)
      {
        hh=incone(hh);
        if(hh==24)
          {hh=0;}
        if(hh==-1)
          {hh=23;}
        hh=decone(hh);
  write_add(4,hh);
      }
     if(set2==2)
      {
        mm=incone(mm);
        if(mm==60)
          {mm=0;}
        if(mm==-1)
          {mm=59;}
        mm=decone(mm);
     write_add(5,mm);
      }
      if(set2==3)
      {
        ss=incone(ss);
        if(ss==60)
          {ss=0;}
        if(ss==-1)
          {ss=59;}
        ss=decone(ss);
     write_add(6,ss);
       }
    }

}

void set_mdw() //设置年月日
{
if(set1==2)
{
  if(set2==1)
  {
    year3=incone(year3);
 if(year3>99)
   { year3=0;}
 year3=decone(year3);
 if(year3<0)
   { year3=0;}
 write_add(1,year3);   //在24C02的地址1中写入数据year3年
 }
  if(set2==2)
  {
    mon=incone(mon);
    if(mon==13)
      { mon=1;}
    mon=decone(mon);
    if(mon==0)
      {mon=12;}
    write_add(2,mon);       //在24C02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mon年
  }
  if(set2==3)
  {
    day=incone(day);
    if(day==32)
      {day=1;}
    day=decone(day);
    if(day==0)
      {day=31;}
    write_add(3,day);     //在24C02的地址1中写入数据day日

  }

}
}

void set_alarm() //设置闹钟函数
{
  if(set1==7)
    {
      if(set2==1)
        {
          nhh=incone(nhh);
          if(nhh==24)
            {nhh=0;write_add(8,nhh);}
          if(nhh==-1)
            {nhh=23;write_add(8,nhh);}
          nhh=decone(nhh);
    write_add(8,nhh);
        }
     if(set2==2)
       {
         nmm=incone(nmm);
         if(nmm==60)
           {nmm=0;write_add(9,nmm);}
         nmm=decone(nmm);
         if(nmm==-1)
           {nmm=59;write_add(9,nmm);}
   write_add(9,nmm);
       }
     if(set2==3)
       {
         nss=incone(nss);
         if(nss==60)
           {nss=0;write_add(10,nss);}
         nss=decone(nss);
         if(nss==-1)
           {nss=59;write_add(10,nss);}
   write_add(10,nss);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1=(65536-50000)%256;
 a++;
 if(a<100)display(year3,mon,day);
    if(a>100&&a<200)display(hh,mm,ss);
    if(a>200&&a<300)display(nhh,nmm,nss);
 if(a>300)a=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n++;  //中断次数累加
 if(n==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n=0;
  ss++;
  if(ss==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ss=0;//同时秒数清零
   mm++;
   if(mm==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mm=0;//同时分钟数清零
    hh++;
    if(hh==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hh=0;
     day++;week++;
     if(week==8)
       {week=0;}
     write_add(7,week);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闰年
       {if(day==table1[mon]+1)
           { day=0;mon++;
             if(mon==13)
                {mon=0;year++;
           write_add(1,year3);
        }
             write_add(2,mon);
            }
        write_add(3,day);
          }
      else    //非闰年
      {
        if(day==table2[mon]+1)
          {day=0;mon++;
        if(mon==13)
           {mon=0;year++;
         write_add(1,year3);
         }
        write_add(2,mon);
       }
      write_add(1,day);
      }
    }
    write_add(4,hh);//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display(read_add(4),read_add(5),read_add(6));
   }
    write_add(5,mm);//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display(read_add(4),read_add(5),read_add(6));
  }
   write_add(6,ss);//数据改变立即存入24C02
  display(read_add(4),read_add(5),read_add(6));
 }
}

网友A:
给你一个 100% 没有问题的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2807-1.html

网友B(2017-09-14):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 100% 没有问题的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280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