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0中断不能执行51hei-5板 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0-08-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sbit D1=P0^0;
sbit SJ=P1^4;
uchar code tem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main()
{
      uint i;
      SJ=0;
      EA=1;
       EX0=1;
      IT0=0;
      WEI=1;
      P0=0;
      WEI=0;
       for(i=0;i<10;i++)
              {
                  P0=temp;
                  delay(600);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using 0
{
     D1=0;
}

本人用的是51板 学的是郭天祥视频  这个中断不能执行  我把INT0接地后  LED灯没的反应  不知道嘛问题  希望大家帮帮忙  指导下

网友A:
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啊,我这里执行成功 ,你只要按INT0 这个按键,51hei-5板子上的最下面一个绿色的灯D8 就后被点亮.

网友A:
想不到除了我之外,这么晚还有人在.

楼主:
太激动了  没想到这么晚还有热心的人给我解决问题  谢谢!!

楼主:
可以中断了  但是其他的灯也在不停的闪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我昨天睡觉了,你的意思是只要灯闪是不?那把数码管显示部分这些没用的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