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时钟芯片

楼主(2010-08-03):
大家好,我在写DS1302时钟芯片时遇到了问题。

void DS1302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ACC=dat;
 for(i=1;i<9;i++)   //+0,-0的问题?***********为什么这句用for(i=0;i<8;i++)时间不走呢?用for(i=1;i<9;i++) 或for(i=8; i>0; i--)...
 //for(i=8; i>0; i--)            //                               都可以,是不是c语言中+0,-0的原因?
 {
  DS1302_IO=ACC0;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ACC>>=1;
 }
}

void Write1302(uchar Addr, uchar Da)
{
 Rst1302();
 DS1302WriteByte(Addr);
 DS1302WriteByte(Da);
 EndWr1302();
}

网友A:
这问题蛮怪的,建议反汇编看看代码就知道原因了。或者换一个keil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