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指点程序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0-08-11):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1_4=P1^4;
sbit K1=P3^2;
sbit K2=P3^4;
uchar aa;

void main()
{
 P1_4=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K1==0)
  {

   P1_4=0;
   P0_0=0;
  P0_1=0;
  }

    if(aa==100)
       {
         aa=0;
         P0_1=1;
         P0_2=0;
       }

         if(K2==0)
           {
             P1_4=0;
             P0_0=1;
             P0_2=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我的原意是要程序如此执行:接通电源——(按键1按下——1、2号灯亮——延时5秒——2号灯灭3号灯亮——按键2按下——1、3号灯灭)括号内循环执行

可现在烧写后是这样执行的:接通电源——(延时5秒——3号灯亮——按键1按下——1、2号灯亮——延时5秒——2号灯灭——按键2按下——1、3号灯灭)括号内循环执行

       跟我的原意思不符,求哪位热心人帮忙指点指点程序哪能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再加个uchar变量bb,用来记录1号键是否按下就行了,这是个超简单的问题了。 修改如下几行就搞定了.

  if(K1==0)
  {
   P1_4=0;
   P0_0=0;
   P0_1=0;
   bb=8;
  }

  if((aa==100)&&(bb==8))
     {
       aa=0;
       P0_1=1;
       P0_2=0;
       bb=0;
      }

楼主:
谢谢你了——ADMIN

我今天试了一下子,可能是我的编译器或是其它的什么原因,每次延时的时间不一样,但是如果在它一个周期结束后有按复位键的话,它会很标准,每次都是5秒。今天太晚了,我明天还要上班,等我明天弄懂了,再聊!

有你们的帮助,我会继续努力  。。。。。。对了,你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资料可以给我的(最基础的),因为我C语言0基础,单片机0基础,编程0基础,电脑软硬件0基础,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