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0-08-15):
写了个TC35的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重启的时候,第一次发送的数据会不完整
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WDT_CONTR=0xe1; //看门狗寄存器
uchar i_TC35_RECE;

uchar i_receive,

  TC35_RE[90],   //???  为什么90不能设定得100呢??????
   //查过有关资料后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变量类型没有设置,data idata pdata code
//xdata这些可不能忽略,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超出了就不能编译了。

  TC35_MAX,
   i_TC35;

uchar code CMGR[]="AT+CMGR=1"; //读第一条短信
uchar code CMGD[]="AT+CMGD=1";  //删除第一条短信
uchar code ORDER[]="ARMERS";   //六位用户身份

void delay(uint i)
{uint i_delay,j_delay;
for(i_delay=0;i_delay<i;i_delay++)
{for(j_delay=0;j_delay<100;j_delay++)
{;}}
}

void init_serialcom()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F ;
    TL1=0xFF;   //Baud:115200 fosc="22.1184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向串口发送-个ASCII
void SendASC(uchar ASC)
{
  SBUF=ASC;
  while (TI== 0);
 TI= 0 ;
}

//发送命令到TC35
void SendToTc35(uchar*p,uchar Len)
{
while(Len--)
{
    SendASC(*p++);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RI = 0 ;
        i_receive=SBUF;
        TC35_RE[i_TC35_RECE++]=i_receive;
          // i_TC35_RECE++;
        if(i_TC35_RECE>89) i_TC35_RECE=89;
             if(i_TC35_RECE>TC35_MAX){TC35_MAX=i_TC35_RECE;}
              }
}

void  CRL_CMGR()   // 读第一条短信息
{
 SendToTc35(CMGR,9);
 SendASC(0x0D);
 SendASC(0x0D);
 SendASC(0x0A);
 }

void  CRL_CMGD()   // 删除第一条短信息
{
 SendToTc35(CMGD,9);
 SendASC(0x0D);
 SendASC(0x0D);
 SendASC(0x0A);
 }

void CLEAR_DAT()    //数据清零
{
   for(i_TC35=0;i_TC35<=TC35_MAX;i_TC35++)
    {
    TC35_RE[i_TC35]=0;
 }
    i_TC35_RECE=0;
    TC35_MAX=0;
}

void main()
{
   uchar oders;
   init_serialcom();
   delay(1000);

    CRL_CMGR() ;//进入循环前,我向串口发送两条读短信的指令,就第一条会缺少一个‘T’
 CRL_CMGR() ;

//  WDT_CONTR=0x37;
   CLEAR_DAT();  //数据清零

   while(1)
   {

  if((TC35_RE[2]=='+')&&(TC35_RE[3]=='C')&&(TC35_RE[4]=='M')&&
  (TC35_RE[5]=='T')&&(TC35_RE[6]=='I'))

   {
     //CLEAR_DAT();  //数据清零
     CRL_CMGR() ;  // 读第一条短信息
  delay(5000);
 // CLEAR_DAT();  //数据清零
  CRL_CMGR() ;
  delay(5000);
 if((TC35_RE[72]==ORDER[0])&&(TC35_RE[73]==ORDER[1])&&(TC35_RE[74]==ORDER[2])&&(TC35_RE[75]==ORDER[3])&&(TC35_RE[76]==ORDER[4])&&(TC35_RE[77]==ORDER[5]))   {
      oders=TC35_RE[78];
   CLEAR_DAT();

   }else
    {
      oders=0;
      CLEAR_DAT();
    }

 switch(oders)
 {
   case 0: P1=0x00; break;
   case 1: P1=0x01; break;
   case 2: P1=0x03; break;
   case 3: P1=0x07; break;
   case 4: P1=0x0f; break;
   case 5: P1=0x1f; break;
   case 6: P1=0x3f; break;
   case 7: P1=0x7f; break;
   case 8: P1=0xff; break;
 }

  CRL_CMGD() ;  // 删除第一条短信息
  delay(2000);
  CLEAR_DAT();  //数据清零
  delay(2000);
    }else
  {
  //  WDT_CONTR=0x37; //喂狗
  //  delay(5000);

  }

   }
 }

楼主:
多多指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15 12:12:58编辑过]

楼主:
发送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哈哈,不管它有没有问题了,终于把程序写完,而且测试成功!

第一次发送数据会出现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是可以先发送测试的。第二次发送就没问题了

以下是我测试成功的代码,有解决方案的话,不妨说说。。。谢谢

1 /***********************************************************************
2 |                                                                     |
3 | TC35 GSM模块远程控制 ver 1.0             |
4 |                                                                     |
5 | CopyRight@ GDOU by Edward 2010.08           |
6 |                                                                     |
7 | All Rights Reserved                       |
8 |                                                                     |
9 | QQ:304467973                             |
10 |                                                                     |
11 | E-Mail:magicedward@qq.com                      |
12 |                                                                 |
13 /************************************************************************/
14 #include<reg52.h>
1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7 //sfr WDT_CONTR=0xe1; //看门狗寄存器
18 uchar i_TC35_RECE;
19
20 uchar i_receive,
21 TC35_RE[90],     //储存串口返回数据
22      TC35_MAX,
23      i_TC35;
24
25
26 /*     初始化 用AT&W 写入EEPROM 一般先在电脑前设置
27 uchar code IPR[]="AT+IPR=115200"; //波特率 115200
28 uchar code CMGF[]="AT+CMGF=1"; //短信格式为 TEXT 模式
29 uchar code CSCA[]="AT+CSCA=+86";     //设置中心号码
30 uchar code CTNUM[]="13800759500";    //湛江移动中心号码 +8613800759500
31 uchar code CNMI[]="AT+CNMI=1,1,0,0,1"; //自动接收短信
32 */
33 uchar code CMGS[]="AT+CMGS=";     //发短信指令
34 uchar idata SNUM[]="13659717684"; //接收方号码 //用户号码
35 uchar code CMGR[]="AT+CMGR=1"; //读第一条短信
36 uchar code CMGD[]="AT+CMGD=1"; //删除第一条短信
37 //修改用户号码及身份 先把它们存于电话本
38 //指令 AT+CPBW=1,+9952013659717684,145,######ARMERS
39 // 指令 11位用户密码 六位身份
40 uchar idata ORDER[]="ARMERS"; //默认六位用户身份
41 uchar code NEW_MSM[]="+CMTI:";     //新信息标志
42 uchar code CPBR[]="AT+CPBR=1"; //读电话本 把用户身份/主人号码储存于此
43 uchar code MSM[]="I LOVE MIRACLE. MISSING YOU!"; //要发送的信息内容
44 uchar code RFLAG1[]="+99520"; //读电话本 返回信息标志
45 uchar code RFLAG2[]="######";
46 uchar code AT[]="AT"; //AT测试指令
47 //uchar code OK[]="OK"; //成功返回信息
48
49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50 {uint i_delay,j_delay;
51 for(i_delay=0;i_delay<i;i_delay++)
52 {for(j_delay=0;j_delay<100;j_delay++)
53 {;}}
54 }
55
56 void init_serialcom()     //本程序采用22.1184M晶振 其他自行更改
57 {
58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59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60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61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62 PCON |= 0x80 ; //SMOD=1;
63 TH1 = 0xFF ;
64          TL1=0xFF; //Baud:115200 fosc="22.1184MHz
65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66 TR1 = 1 ; // timer 1 run
67 TI=1;
68
69 }
70
71
72
73 //向串口发送-个ASCII
74 void SendASC(uchar ASC)
75 {
76 SBUF=ASC;
77 while (TI== 0);
78     TI= 0 ;
79 }
80
81 //发送命令到TC35
82 void SendToTc35(uchar*p,uchar Len)
83 {
84 while(Len--)
85 {
86 SendASC(*p++);
87 }
88 }
89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90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91 {
92 if (RI)
93 {
94 RI = 0 ;
95 i_receive=SBUF;
96 TC35_RE[i_TC35_RECE++]=i_receive;
97 // i_TC35_RECE++;
98          if(i_TC35_RECE>89) i_TC35_RECE=89;
99 if(i_TC35_RECE>TC35_MAX){TC35_MAX=i_TC35_RECE;}
100 }
101 }
102
103
104 /*     初始化函数 用AT&W 指令锁定后 不需再设置
105
106 void CRL_IPR()     //设定波特率为 115200
107 {
108 SendToTc35(IPR,13);
109 SendASC(0x0D);
110 SendASC(0x0D);
111 SendASC(0x0A);
112 }
113
114 void CRL_TEXT() // 设定短信格式为 TEXT
115 {
116 SendToTc35(CMGF,9);
117 SendASC(0x0D);
118 SendASC(0x0D);
119 SendASC(0x0A);
120 }
121
122 void CRL_CSCA() // 设定中心号码
123 {
124 SendToTc35(CSCA,11);
125 SendToTc35(CTNUM,11);     //11位中心号码
126 SendASC(0x0D);
127 SendASC(0x0D);
128 SendASC(0x0A);
129 }
130
131
132
133 void CRL_CNMI() // 设定为自动接收短信息
134 {
135 SendToTc35(CNMI,17);
136 SendASC(0x0D);
137 SendASC(0x0D);
138 SendASC(0x0A);
139 }
140 */
141
142 void AT_TEST()     //AT 测试
143 {
144 SendToTc35(AT,2);
145 SendASC(0x0D);
146 SendASC(0x0D);
147 SendASC(0x0A);
148 }
149
150 void SENT_MSM()             //向主人发送信息
151 {
152 SendToTc35(CMGS,8);
153 SendToTc35(SNUM,11);
154 SendASC(0x0D);
155 SendASC(0x0D);
156 SendASC(0x0A);
157 delay(2000);
158 SendToTc35(MSM,28);
159 SendASC(0x0D);
160 SendASC(0x0D);
161 SendASC(0x0A);
162 delay(2000);
163 SendASC(0x1A);
164 delay(2000);
165 }
166
167 void RE_BOOK()            //读取电话本
168 {
169 SendToTc35(CPBR,9);
170 SendASC(0x0D);
171 SendASC(0x0D);
172 SendASC(0x0A);
173 }
174
175
176
177 void CRL_CMGR() // 读第一条短信息
178 {
179 SendToTc35(CMGR,9);
180 SendASC(0x0D);
181 SendASC(0x0D);
182 SendASC(0x0A);
183 }
184
185 void CRL_CMGD() // 删除第一条短信息
186 {
187 SendToTc35(CMGD,9);
188 SendASC(0x0D);
189 SendASC(0x0D);
190 SendASC(0x0A);
191 }
192
193 void CLEAR_DAT()     //数据清零
194 {
195 for(i_TC35=0;i_TC35<=TC35_MAX;i_TC35++)
196 {
197 TC35_RE[i_TC35]=0;
198     }
199 i_TC35_RECE=0;
200 TC35_MAX=0;
201 }
202
203 uchar RE_BF(uchar b,uchar TC35_RE[],uchar ORDER[])         //利用BF算法 匹配用户身份
204     {
205     uchar bf1,bf2 ;
206      bf1=b; bf2=0;
207      while(bf1<TC35_MAX && bf2<6)
208      {
209      if(TC35_RE[bf1]==ORDER[bf2])
210      {
211      bf1++;
212          bf2++;
213      } else
214      {
215          bf1=bf1-bf2+1;
216          bf2=0;
217         }
218      }if(bf2>5) return bf1; //返回操作指令位置
219      else return 0;
220      }
221 void main()
222 {
223 uchar num,num1,orders;
224 init_serialcom();
225 delay(500);
226 // WDT_CONTR=0x37;
227 AT_TEST(); //AT测试 用于消除首次发送错误
228 delay(1000);
229 CLEAR_DAT();
230 RE_BOOK();//获取用户号码及身份
231 delay(6000);        //确保读取身份
232
233 if(num1=RE_BF(15,TC35_RE,RFLAG1))
234      {
235      for(num=0;num<11;num++)
236      {
237          SNUM[num]=TC35_RE[num1++];        //更新用户号码
238      }
239
240      if(num1=RE_BF(30,TC35_RE,RFLAG2))
241          {
242         for(num=0;num<6;num++)
243         {
244          ORDER[num]=TC35_RE[num1++];              //更新用户身份
245         }
246      }
247
248      }
249
250 CLEAR_DAT(); //数据清零
251
252 while(1)
253 {
254
255 while(RE_BF(0,TC35_RE,NEW_MSM))
256
257 {
258 CLEAR_DAT(); //数据清零
259      CRL_CMGR() ; // 读第一条短信息
260      delay(1000);
261 CLEAR_DAT(); //数据清零
262      CRL_CMGR() ;
263      delay(1000);
264
265      orders=TC35_RE[RE_BF(60,TC35_RE,ORDER)];
266 // SendASC(orders);
267      if(orders=='8')
268      {
269      SENT_MSM();
270      delay(10000);     //确保发送成功且返回
271      }
272
273     switch(orders)                 //远程控制 自行更改
274     {
275      case '1': P1=0x01; break;
276      case '2': P1=0x03; break;
277      case '3': P1=0x07; break;
278      case '4': P1=0x0f; break;
279      case '5': P1=0x1f; break;
280      case '6': P1=0x3f; break;
281      case '7': P1=0x7f; break;
282      case '8': P1=0xff; break;
283      default: P1=0x00;break;
284     }
285
286 orders=0;
287      CRL_CMGD() ; // 删除第一条短信息
288      delay(1000);
289      CLEAR_DAT(); //数据清零
290
291 }
292 }
293 }
294
295

网友A:
只有第一次发送有问题蛮奇怪的,可惜我没tc35i,要不可帮你试试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10-8-16 12:58:31的发言:

只有第一次发送有问题蛮奇怪的,可惜我没tc35i,要不可帮你试试了

问题并不是只存在TC35中。。。。

在51hei里,用你们的串口与单片机通讯那个程序测试也一样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那我晚上仔细研究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乃强人,果然是这个问题,继续共享些有用的程序给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