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讨教 请问两片单片机如何共用一个红外接收头

楼主(2010-08-17):
自制了遥控的信号选择 想把它和cdrom控制器的51单片机放一起 用一个红外接收头 请各位大大出出主意 我手上有几片74hc00 卖cdrom控制器的说这个作缓冲就可以 实在不理解 请各位给一下电路图

还有一个l293d的问题 为什么我这么接293没有输出正负 反而是一直输出2.几的电压 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M1=P2^0;

sbit M0=P2^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main (void)
{

M0 = 1;M1 = 0;
{
delay(30000);
}
M0 = 0;M1 = 1;
}

网友A:
内部控制的管子上, 一个驱动上有1.4~1.8V的电压降。

网友A:
分开接,VSS接5V,VS接更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