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基于ADC0831的电压表程序,有几句不懂,求解

楼主(2010-08-19):
源码地址:http://www.51hei.com/mcu/722.html

/*
程序效果:数码管显示0.00-5.00U电压,调节电位器,得到
       ADC0831的2脚电压值。
注:测量时先把电位器调节到中间,也就是2.5U,但切记
   所测的引脚的电压值不能超过5U,否则会烧坏ADC0831
   芯片和单片机,小心哦。
程序版权所有:http://www.51hei.com,如无法编译,请去掉所有前导空白。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的数码管的显示值为0-9
0x8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显示值为:带有小数点的0-9
0x40,0x3e,0x00}; //分别显示“-”,U(伏的单位),空表
sbit scl1=P1^3;
sbit sda1=P1^4;
sbit px1=P1^5;
sbit cs1=P1^6;
uchar tmpdata[]={0,0,0,0};
uchar readad0831();
void display(uchar *lp,uchar lc);
void delay();
void main()
{
   uint i=0,tmp;  //这要定位为整型,防止数据溢出
   px1=0;
   while(1)
   {
      i++;
      if(i==255)
      {
         i=0;
         tmp=readad0831()*100; //这里乘以100,是保留两位小数的意思
//为什么要乘以100呢?还是有点不懂
         tmp=tmp/51;   //除以51是什么意思呢??
         tmpdata[0]=tmp/100; //得到百位数,其实是原来的个位数
         tmpdata[0]+=10;   //这里加上10,是因为带小数点的数字在后面十位
         tmp=tmp%100;
         tmpdata[1]=tmp/10; //得到十位,即小数点的后一位
         tmpdata[2]=tmp%10; //得到各位,即小数点的第二位
         tmpdata[3]=21;   //加上单位U,即伏
      }
      display(tmpdata,4);   //调用显示子函数
   }
}
void display(uchar *lp,uchar lc)
{
   uchar i;
   P2=0;
   P1=P1&0xf8;   //防止改变后五位数
   for(i=0;i<lc;i++)
   {
      P2=table[lp];
      delay();
      if(i==7)
         break;
      P2=0;
      P1++;
   }
}
uchar readad0831()//根据ADC0831协议编写的语句
{
   uchar i=0,tmp=0;
   sda1=1;
   cs1=0;
   _nop_();
   _nop_();
   scl1=0;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scl1=0;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scl1=0;
   _nop_();
   _nop_();

      //_nop_();函数可不可以删掉??datasheet上面时间参数几乎是ns级别的,单片机一条指令就是us级别,可不可以不延时??

      //还有,ADC0831不是经过了1个时钟脉冲之后就有输出吗??为什么在这里之前还要输入3个时钟脉冲???(详看附件)
   for(i=0;i<8;i++)
   {
      tmp=_crol_(tmp,1);
      if(sda1)
         tmp++;
      scl1=1;
      _nop_();
      _nop_();
      scl1=0;
      _nop_();
      _nop_();
   }
   cs1=1;
   return tmp;
}
void delay()   //延时子函数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datasheet上面的截图

网友A:
tmp=ad0831read()*5/255=ad0831read()/51(假设你要输出为5V哈).这就是那句除以51的原因了,之所以*100,你想当ad0831read()<51的时候那ad0831read()/51不都等于0了吗?就是要先扩大100倍,那样即使ad0831read()=1,也相当于100/51,对吧……你看时序图那个MSB是在第几个时钟周期输出的?是不是0-1-0-1-0,在第二个时钟周期下降沿才开始输出ADC值的?那个延时我觉得是为了让单片机输出信号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以达到稳定来操作0831。

网友B(2014-12-19):
引用 网友A:
tmp=ad0831read()*5/255=ad0831read()/51(假设你要输出为5V哈).这就是那句除以51的原因了,之所以*100,你想 ...

不愧为管理员,厉害,说的很对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数据的处理,我又有一个新的实验,就是我做的小实验关于外部模拟量的采集处理我都是没有加软件滤波的,这些天我试了试软件滤波,但是遇到问题了。我用的是AD/DA是PCF8591 基于I2C的器件。但是这个器件的模拟数据的滤波算法和程序不知道该如何写,弄了好几天了,结果还是错的,显示的数据不对。我一会儿把我的重要的部分程序贴出来。希望管理员给予指点一下。很感谢了。这个个问题困惑我好些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愧为管理员,厉害,说的很对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数据的处理,我又有一个新的实验,就是我 ...

这两个的截图就是我的主要部分,一个是读取外部模拟量,一个是采集到的模拟量的处理程序,请问,这个软件滤波如何写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mp=ad0831read()*5/255=ad0831read()/51(假设你要输出为5V哈).这就是那句除以51的原因了,之所以*100,你想 ...

这是截图,如果你想看完整的程序,我再发。

网友C(2017-06-06):
引用 网友A:
tmp=ad0831read()*5/255=ad0831read()/51(假设你要输出为5V哈).这就是那句除以51的原因了,之所以*100,你想 ...

想问一下,tem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如果是十进制,为什么之间根据sda1=1,tem就可以直接加1?如果是二进制,为什么后面没有转化成十进制的过程?谢谢

网友D(2022-03-18):
楼主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