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纠结I2C总线程序问题

楼主(2010-08-21):
程序始终无法实现器件状态变化时间存储,时钟部分时间的存储时正常的,请好心人帮我看看看吧!应该主要的问题是在键盘扫描部分,求助: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int temp,i=0;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切换显示
       {
        key1=0;
        TR2=0;
         keynum++;
       if(keynum==1|keynum==2|keynum==3)
       { y=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
       if(keynum==4|keynum==5|keynum==6)
       {
        factor=1;
        display1(year,month,date);
        }
       if(keynum==7)
       {
        factor=2;
        display2(week);
       }
       if(keynum==8|keynum==9|keynum==1)
       {
           factor=3;
        display1(one,two,three);
       }
       if(keynum==11)
       {
           TR2=1;
        countyear=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keynum=0;
        }
    /*i=miao;
   if(key1==1)
     {
     //count2=0;

     if(((miao-i)==10)&&key1==1)
       {
        TR2=1;
        countyear=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keynum=0;
       }
    }
   if(key1==0)
     {
      //count2=0;
      if(((miao-i)==10)&&key1==0)
        {
         TR2=1;
         countyear=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keynum=0;
        }
    }*/
         break;
       }

    case 0x7e:       //按键减
      {
       key2=0;
       switch(keynum)
       {
        case 1: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add(6,miao);
           break;
        case 2:
         fen--;
         if(fen==-1)
          fen=59;
         write_add(5,fen);
           break;
        case 3:
         shi--;
         if(shi==-1)
          shi=23;
         write_add(4,shi);
           break;
        case 4:
         date--;
         if(date==-1)
          date=30;
         write_add(3,date);
           break;
        case 5:
         month--;
         if(month==-1)
          month=12;
         write_add(2,month);
          break;
        case 6:
         year--;
         if(year==-1)
          year=99;
         write_add(1,year);
         break;
        case 7: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add(7,week);
         break;
        case 8:
            three--;
         if(three==-1)
            three=59;
         write_add(10,three);
         break;
        case 9:
            two--;
         if(two==-1)
            two=59;
         write_add(9,two);
         break;
        case 10:
            one--;
         if(one==-1)
            one=23;
         write_add(8,one);
         break;
        }
       break;
      }
    case 0xbe:
      {       //按键加
      key3=0;
      switch(keynum)
      {
       case 1: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add(6,miao);
          break;
       case 2:
         fen++;
         if(fen==60)
          fen=0;
         write_add(5,fen);
          break;
       case 3:
         shi++;
         if(shi==24)
          shi=0;
         write_add(4,shi);
          break;
       case 4:
         date++;
         if(date==31)
          date=0;
         write_add(3,date);
          break;
       case 5: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add(2,month);
          break;
       case 6:
         year++;
         if(year==100)
          year=0;
         write_add(1,year);
          break;
       case 7: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add(7,week);
          break;
       case 8:
            three++;
         if(three==60)
            three=0;
         write_add(10,three);
         break;
       case 9:
            two++;
         if(two==60)
            two=0;
         write_add(9,two);
         break;
       case 10:
            one++;
         if(one==24)
            one=0;
         write_add(8,one);
         break;
      }
      break;
      }
    case 0xde:
            key4=0;
      break;
   }
   while(temp!=0xf0)   //按键释放
   {
     temp=P1;
    temp=temp&0xf0;
    }
    delay(120); //延时,不然一个键按下可能会出现减几个数的情况
  }
 }
  P1=0xfd;    //第2列键盘扫描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5=0;
          TR2=0;
    n++;
    switch(n)
   {
    case 1:        //切换显示开机次数
          {factor=13;displaykai();}
       break;
    case 2:
          {
           if(number==1)
             {factor=4;displayhh(cc[0],shi3[0],fen3[0],miao3[0]);}
           if(number==2)
             {factor=5;displayhh(cc[1],shi3[1],fen3[1],miao3[1]);}
           if(number==3)
             {factor=6;displayhh(cc[2],shi3[2],fen3[2],miao3[2]);}
           if(number==4)
             {
              n=0;
           TR2=1;
            countyear=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
            }
      break;
    case 3:
          {          //切换显示第一路器件变化
           if(number==1)
             {factor=7;display3(1,state1[0],k6[0],shi1[0],fen1[0],miao1[0]);}
           if(number==2)
             {factor=8;display3(1,state1[1],k6[1],shi1[1],fen1[1],miao1[1]);}
           if(number==3)
             {factor=9;display3(1,state1[2],k6[2],shi1[2],fen1[2],miao1[2]);}
           if(number==4)
             {
              n=0;
           TR2=1;
            countyear=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
           }
     break;
    case 4:        //切换显示第二路器件变化
          {
           if(number==1)
             {factor=10;display3(2,state2[0],k7[0],shi2[0],fen2[0],miao2[0]);}
           if(number==2)
             {factor=11;display3(2,state2[1],k7[1],shi2[1],fen2[1],miao2[1]);}
           if(number==3)
             {factor=12;display3(2,state2[2],k7[2],shi2[2],fen2[2],miao2[2]);}
           if(number==4)
             {
              n=0;
           TR2=1;
            countyear=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
            }
      break;
    }
    if(n>4)
      {
       n=0;
    TR2=1;
     countyear=0;
    factor=0;
    display1(shi,fen,miao);
    }
     break;
  case 0xdd:     //按键5定义为三路器件的近三次记录的切换显示
       key5=0;
    number++;
    if(number>4)number=0;
     break;

  case 0xbd:   //第一路器件,偶数次为开,基数次为关
       key6=0;
    k6[x]++;
    if(k6[x]>99)k6[x]=0;
    if(k6[x]%2!=0)
       state1[x]=d[1];
    if(k6[x]%2==0)
       state1[x]=d[0];
    write_add(address1,state1[x]);delay0();
    write_add(address1+1,k6[x]);delay0();
    write1(address1+2,shi,fen,miao);
    address1=address1+5;
    if(address1==40)address1=25;
    write_add(56,address1);
    x++;
    if(x>2)x=0;
    break;

  case 0x7d:     //第二路器件,偶数次为开,基数次为关
       key7=0;
    k7[yy]++;
    if(k7[yy]>99)k7[yy]=0;
    if(k7[yy]%2!=0)
       state2[yy]=d[1];
    if(k7[yy]%2==0)
       state2[yy]=d[0];
    write_add(address2,state2[yy]);delay0();
    write_add(address2+1,k7[yy]);delay0();
    write1(address2+2,shi,fen,miao);
    address2=address2+5;
    if(address2==55)address2=40;
    write_add(57,address2);
    yy++;
    if(yy>2)yy=0;
    break;}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delay(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