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v3.8 安装问题(急)

楼主(2010-08-29):
在windows7 32bit的OS下安装stc-isp-v3.8(STC89C52芯片烧写软件)时,提示"Conponent 'MSCOMM32.OCX' 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not correctly registered: a file is missing or invalid",有将'MSCOMM32.OCX' 这个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下,然后在run里执行"regsvr C:\Windows\System32\MSCOMM32.OCX",可是系统一直提示找不到此文件,并无法注册,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TKS! (注:XP下可以运行)

网友A:
手动注册控件
使用方法:
将压缩文件解压后,将其中的批处理文件register.bat  copy 到STC-ISP的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然后直接运行

网友A:
或者去官网下载一个安装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