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等待您的帮助!关于单片机SILF330的引脚定义。谢谢!

楼主(2010-08-31):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下对单片机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模拟电路倒是尚可。现在在帮助别人修理一块模型飞机用的无刷马达驱动/调速电路,电路板上有一片表面印有“SILF330 B038B 0738+"字样的集成电路(应该是单片机的型号吧?)。现在整个电路加电并接入控制信号后,电路无自检声(正常情况下马达线圈会发出滴答声),我怀疑是单片机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因不知道那个引脚是电源(VCC)的引脚,因而修理过程遇到了障碍,烦请知道该IC电源引脚的前辈给予指点! 另问:该IC的工作电压是不是3.3V的?旁边有一只5个引脚的、体积类似贴片式三极管9013的、表面由31R6的元件是不是就是稳压IC? 感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31 22:48:52编辑过]

网友A:
是不是单片机你可看他 外围有 单片机常用晶振与电容没有

楼主:
楼上的前辈您好:

谢谢您的回帖!

问题是:如它采用的是内含式的振荡器,而不用外接晶振呢?类似16F2XX那样……

现在,这款电路板上没有外接晶体,同时,我也能确定这个元件就是块单片机……

我非常想知道那单片机的电源VCC引脚是哪个(或哪几个)?还有就是这个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1 9:35:16编辑过]

网友B(2017-08-25):
德州仪器,f330单片机,供电估计不会有问题的,看是不是单片机坏了,单片机坏了估计就是废了,这种商品你是找不到固件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