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373与74HC374区别

楼主(2010-09-01):
请教大侠们8通道的D型锁存器74HC373与74HC374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373为单纯的d触发器,374为具有三态输出的八D边沿触发器, 由于CP端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入滞后作用,使交流和直流噪声抗扰度被改善

  所以说374多一个功能是 高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