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hei板子的红外计数

楼主(2010-09-02):
我用51hei-5板子上的红外接收和和发射装置组一个单片机系统,目的是用来计数的 红外接收用的是SM0038 正常状态下SM0038接收红外发射的方波,不计数;当有物体经过的时候,SM0038接收不到红外,产生低电平,出发外部中断零,这时候开始计数 有这么个大概思路但具体不知道怎么实施。。 因为SM0038的输出端接在外部中断0,没物体的时候是产生中断的,但有物体经过是没产生中断的 麻烦大家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麻烦大家,给我一点思路。。呵呵

网友A:
sm0038 是接受到38k 方波的的时候 才输出低电平呢,你弄反了啊,另外你那个物体大约是多长的时候会遮挡一次?

 你首先还要弄清楚以下绿色字体介绍的一些知识:

  目前市售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有两种:电平型和脉冲型,绝大部分的都是脉冲型的,电平型的很少。电平型的,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可以输出连续的低电平,时间可以无限长。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直接耦合的,所以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脉冲型的,只能接收间歇的38K信号,如果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则几百ms后会一直保持高电平,除非距离非常近(二三十厘米以内)。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电容耦合的,所以不能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一般遥控用脉冲型的,只有特殊场合,比如串口调制输出,由于串口可能连续输出数据0,所以要用电平型的。一般遥控器用455K经12分频后输出37917HZ,简称38K,10米接收带宽为38+-2K,3米为35~42K。在没有环境反射的空旷空间,距离10米以上方向性会比较强。在室内,如果墙是白色的,则在15米的空间基本没有方向性。

接收头要有滤光片,将白光滤除。在以下环境条件下会影响接收,甚至很严重:
1、强光直射接收头,导致光敏管饱和。白光中红外成分也很强。
2、有强的红外热源。
3、有频闪的光源,比如日光灯。
4、强的电磁干扰,比如日光灯启动、马达启动等。

38K信号最好用1/3占空比,这个是最常用的,据测试1/10占空比灵敏度更好。实际调制时间要少于50%。最好有间歇。

  而sm0038 也是脉冲型的,设计中你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2 23:03:03编辑过]

楼主:
嗯嗯,谢谢楼上的回答 是我写错了,呵呵 是收到方波才低电平 现在我想把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改为下降沿触发,这样就可以在物体出现的时候,出现下降沿从而开始计数什么的 这个想法应该行O(∩_∩)O 而且利用下降沿触发方式不用考虑物体长度哦,哈哈 再研究下,谢谢。

网友A:
   你的思路是错误的  刚上面的绿色字体说了啊,脉冲型的红外接收头,只能在接受到到信号的前几十个毫秒内,产生低电平,后面因为无法耦合所以会一直输出高电平,如果你用没有调制过的连续的38k方波对准他发射,接受部分只能维持几十个毫秒的低电平而不能持续,不信你可以试验一下.

 那么是不是脉冲型的红外接收头就无法接受连续的数据了呢,答案是很显然的 当然不是,当你连续按住电视机音量按钮时 音量会不断的上升,因为他采用了间歇发射

    解决方案有2个

    1.换用电平型的接受头

    2.用经过调制的间歇性的38k信号发射,记录信号的数量,如果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出现信号则认为是被挡住了.

   方案1不太现实因为目前电平型的接受头貌似已经绝种了,你可以仔细研究下电视机频道按钮连续按下时的波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3 0:11:31编辑过]

楼主:
非常感谢啊! 第二种方案好像有点难,要去研究下 不懂再向你请教O(∩_∩)O~

网友B(2013-10-03):
认真看过了

网友C(2013-12-20):
能共享你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2014-03-22):
这个目前还没有写出程序来,只是一个思路而已

网友D(2014-08-07):
引用 网友A:
sm0038 是接受到38k 方波的的时候 才输出低电平呢,你弄反了啊,另外你那个物体大约是多长的时候会遮挡一次 ...

此乃正解

网友E:
学习了,我也想制作一个 ,到时候如果有不明白的再来请教楼主

网友F(2016-10-10):
认真看了,学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