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有个问题就是,ds1302的晶振有没必要加6PF的电容呢?我发现在51hei-5开发板上用手放在晶振上,时间走的就明显的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3 15:52:27编辑过]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加6PF的电容,因为ds1302芯片的内部已经集成了这个电容,用手摸那个很小的圆筒晶振会导致会导致各种不可预见的错误,因为你摸上去就是改变了他的分布电容,以及人体所带的静电还有肯能造成干扰。所以一定不要用手去摸小圆筒晶振

网友B:
我用ds1302做的电子钟,老是会自己走快。。 半个月大概快了两分钟

网友A:
  你的15天快120秒,算一起来一天也有8秒的误差,你这种情况在实际应用中是很常见的,解决方法:

   用DS1302制作电子时钟,由于32678K的晶振误差原因造成时钟走时不准确,在国内能买到的晶振精度都不高,每天误差都差6到10秒,如果购买国外的高精度的晶振价格又非常高,不如用单片机的计时器编程走时更准确,可以进行误差调整,本人作了几个用DS1302时钟,由于32678K晶振的原因,每天都快6-9秒之间,原来用的方法是每天自动校一次,由于每天的误差不是整数,比如每天快7.6秒,这样每天就得自动校8秒,又造成每天慢0.4秒,每月误差又是12秒,走时还是不准确,本人改成了每差1秒校正一次的方法,原理是:比如每天快7.6秒,24*60/7.6=189,也就是189分钟快1秒,每189分钟就自动校一次时钟,这样校时理论上每年的误差最大不到6秒,本人的时钟4个月误差不到1秒,属于相当准确喽,现在提供给大家分享。

设计原理是:

由于程序的大小和原理不同,每分钟读取DS1302的次数也不同,这样先设置二个变量,一个是分钟比较变量,用于判断分钟不等相等时计数器变量加1,另一个是校时计数变量,用于校时时间计数,当计数器变量等于189时,DS1302自动修正一次,程序如下:
代码:

变量设置
BJBL DATA 20H ;分钟比较变量,用于判断分钟不等相等时计数器加1
JSBL DATA 21H ;校时计数变量,用于校时时间计数
MOV BJBL,#00H
MOV JSBL,#00H
自动校时子程序
AUTOXS:
MOV A,MIN
CJNE A,BJBL,AS1
JMP AS2
AS1: MOV BJBL,A
MOV A,JSBL
INC A
MOV JSBL,A
AS2: MOV A,JSBL
CJNE A,#0D3H,AS5
MOV A,SEC
CJNE A,#01H,AS5 ;秒等于1时校回到0秒

MOV R1,#8EH ;写保护寄存器
MOV R0,#00H ;允许写入
LCALL WRITE ;调用写DS1302程序

MOV R1,#80H ;写秒寄存器
MOV R0,#00H ;启动振荡器工作
LCALL WRITE ;调用写DS1302程序

MOV R1,#8EH ;写保护寄存器
MOV R0,#80H ;禁止写入
LCALL WRITE ;调用写DS1302程序

MOV JSBL,#00H
AS5: RET
将此子程序在每次读取DS1302时调用

网友C(2010-10-11):
管理员很耐心哦,楼主也不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