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标配的3个晶振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啊

楼主(2010-09-03):
请教个问题  板子标配里的 3个晶振  都怎么用呢?? 上面的 3个是不是表示规格  上面的12.0000 和11.0592是不是12M的 还有1个22.1184是22M的??

正常情况 一般是不是插那个12.0000 的? 还是怎么选择

网友A:
你好,不同的程序对晶振的要求也不同,我们的100多个例程里 基本上每一个程序的上部都标明了需要用多大的晶振.

楼主:
那我自己编写程的时候应该如何选用晶振呢?

网友A:
我之所以在51hei-5单片机开发板上配置这3个晶振 是因为他们是最常用的,他们各有特点:

 12M的这个是计算延时比较方便,因为用他 刚好一个机器周期是1微妙 便于计算延时
 11.0592M的这个是为了串口通信而准备的,因为用它的时候波特率误差最小
 22.1184M这个比较快可以处理速度快一点的信号,同时串口通信的误差也小

你根据我说的这几点,自己编程的时候灵活选择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