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发射的问题

楼主(2010-09-04):
以下是51hei板子自带红外发射程序一部分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这里写发送9ms起始码,设置endcountwei 223

想请教下,223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自己老是算不出这个数,谢谢!

以下是完整程序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bit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红外发送标志
char iraddr1;  //十六位地址的第一个字节
char iraddr2;  //十六位地址的第二个字节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void delay();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flag = 0;
  OP = 0;
  P3_4 = 0;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0xFF;
  TL0 = 0xE5; //设定时值0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TR0 = 1;//开始计数
  iraddr1=3;
  iraddr2=252;

  do{
      delay();
      SendIRdata(0x55);// 在此填入发射数据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5;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P3_4 = OP;
}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p_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4.5ms的结果码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
  irdata=iraddr1;
  for(i=0;i<8;i++)
  {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停止发送红外信号(即编码中的高电平)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41;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15;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iraddr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flag=0;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楼主:
以上是51hei自带的一个完整程序 以下是程序一部分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 flag="1; " count="0; " do{}while(count

网友A:
稍等 马上回复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呵呵

网友A:
  定时器0中断,每隔26us中断一次,  而这个223*26us 就是38k方波发射时间,
但是由于是c语言写的代码,效率有点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计算出代码执行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还需要少算一点这时间值,因为其他的代码运行也需要时间。取223这样大约是发射9ms的的38k方波,这是个经验值,当然最好是要对着示波器验证一下,以保证刚好为9ms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啊。。我也是拿223X26,但觉得差好多,呵呵

 endcount=41;  //1为宽的高电平  代表1.685ms

endcount=10; 代表0.56ms

这些都是靠经验啊?有点郁闷,呵呵

网友A:
那我告诉你一招软件调试的方法吧,可把误差减到最小

首先在工程里把晶振设置为12.0M  debug框里选择 use simulator  并且要goto main打勾

在这2个个地方设置断点

其实这2个断点中间的代码就是在发射38k方波

记录程序运行到第一个断点的时间为1.49654400

程序运行到第二个断点的时间为1.50511800

所花的时间为1.50511800秒 -1.49654400秒=0.008574秒 ,和9ms已经差不远了

然后你可以采用改变那个数字或者加入减少代码的方法把时间调试到1个微妙都不差,这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我们用c语言编写这类的时候  要做到精确  也不是很难的  你需要首先计算出一个大概的时间 然后慢慢修改调试至最精确的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5 0:51:01编辑过]

网友B(2013-01-30):
这个代码是NEC 发射的程式,各位大侠是否有RC5 发射的代码呢?

网友C(2014-09-18):
为了 m比 回一个

网友D(2014-11-29):
引用 网友A:
那我告诉你一招软件调试的方法吧,可把误差减到最小

首先在工程里把晶振设置为12.0M  debug ...

这个方法确实是能解决一时问题。

代码的其中一个价值在于复用,如果写作函数调用,稍微改变下调用的结构,整个就得重算一遍。

看了您在 红外万能学习型遥控器_c  的代码,用了_nop_()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这一算法的缺陷,倒是更有借鉴之处。

也难怪,可能真没有比较完满的解决办法,不然宋老师的视频不至于跳过这个不讲。

网友E(2015-01-12):
程序看起来好累 虽然看不懂  但坚持学习!!!!

网友F(2015-11-01):
现在还是菜鸟,红外的程序只能慢慢看了

网友G(2017-01-26):
好动西,收藏了

网友H(2018-01-21):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I: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代码吗  这里不是很看得懂了

网友J:
0.5秒内检测到两个24v脉冲不动作,继续检测   当0.5秒只检测到一个为脉冲信号为异常  并报警,人工复位,有意向联系 微信tfkt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