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行扫描,右移显示

楼主(2010-09-05):
这是是在51hei板子上成功运行的一个8*8点阵右移程序,我遇到了一个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助,能否?

     问是如下:

          /*8X8行扫描, 右移显示
如果将扫描方式改为列扫描,那么左右移动的程序就容易写了,但当点阵比较巨大
并且硬件已经定下时,改变扫描方式不是好方法,甚至不可能实现。这里是以行
扫描为例(逐行取字模),第一次取字码数组中的第1~8个数据到点阵列输入端,
行码 扫描1~8行。第二次将第一次的 1~8个数据都循环左(右)移一位,并且
将第9个数据的最高位移到第二次数据的最低处,再输入到列端口,行扫描1~8行。
即每次扫描都要把前一次扫描的列码右移一位。
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2.h>
#include "51he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10,0x20,0x40,0xFc,0x40,0x20,0x10,0x00};
uchar i,t,j=0;
delay(uchar t)
{
while (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T,Y,Q,d;
P2=0x75;
while(1)
   {
   for(Q=0;Q<8;Q++)
    for(T=0;T<50;T++)    //速度
      {
    d=0x01;
out164(d);
         for(i=0;i<8;i++)
         {
       Y=TAB[i+1]*256+TAB;
    Y=Y>>(7-Q)|Y<<Q;
    P0=~Y%256;
    delay(60);
    d=d<<1|d>>7;
 P0=0xff; // 消隐,很重要,不加要红一片
out164(d);
       }
    }
}
}

       程序中的 for(i=0;i<8;i++)
         {
       Y=TAB[i+1]*256+TAB;
    Y=Y>>(7-Q)|Y<<Q;
    P0=~Y%256;

    是表示什么功能,请高手详解析下啊?

网友A:
正在处理问题中…… 请稍等

网友B:
这个的确有点难度,还不是一般的难,有高手能解释吗?

楼主:
不会吧,这个程序是哪个人写的啊!这也解答不出?写的那个人呢?到那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