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为啥不能给89c51烧写程序,请教各路高手,jianjian208@yeah.net

楼主(2010-09-15):
89c51为啥不能烧写程序?我用的win7系统,请教高手。

网友A:
可以的 是你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B(2013-04-30):
用自动下载器,

网友C(2013-09-04):
80c51要用并口线编程。请问怎样用PC并口连接单片机?DB25并口-单片机。

网友C:
我用的是JC-51学习板来烧录89C51总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