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TLC5615最高只能输出4.7V

楼主(2010-09-25):
我用proteus做tlc5615的实验,可最高只能输出4.7v,我是个菜鸟,想了一天也找不出原因,不知为什么?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2011-01-26):
貌似片子PDF上最高就是4.7V  这个问题你去问芯片产家吧

网友B:
TLC5615 数模转换精度10bit,转换后输出为电压,

最大输出电压为 VDD-0.4V,

逻辑电压输入5V(+-5%),

若采用5V的逻辑电平,其最大输入电压为4.6V,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