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TC12C2052怎么在51Hei板子上编程?

楼主(2010-10-04):
请教高手:STC12C2052怎么在51Hei板子上编程?

网友A:
stc系列的单片机是 只需要用3线串口就能编程了,你把单片机的电源和晶振接好后,从板子上引出 p3.0,p3.1和gnd这3根线  到你的STC12C2052上就能编程了

楼主:
请问板子上还用再装上40脚的单片机吗

网友B:
40脚的单片机 要取下来才可以的

楼主:
接3只引脚后软件的提示: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楼主:
如果我引出4根线:P3.0  P3.1  GND  VCC进行烧录,就会有以下提示: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MCU Type is: STC12C2052
MCU Firmware Version: 5.8D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5.8D
下次冷启动后使用 内部 RC 振荡器         YES
下次下载时 P1.0, P1.1 与下载无关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清0: NO

启动内部看门狗后禁止改看门狗分频数      NO
下次上电自动用有关参数启动内部看门狗    NO
Idle(空闲)状态时内部看门狗停止计数      NO
冷启动后内部看门狗预分频数(未启动):     256
We are trying to program ...
Chinese:正在进入正式编程阶段 ...
Handshake is failed. / 握手失败 (End: 22:54:34)

楼主:
我的板子一直正常的给STC89C52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