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实现5人表决器

楼主(2010-10-11):
用51单片机实现5人表决器,要具体过程啊,源代码,电路图,硬件等等啊,谢谢啊,本人初学者

网友A:
我有,但是要钱

网友B:
OK,但硬件你不一定能有啊

网友C: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9029480100lv4h.html

硬件焊接调试完成,程序调试通过。

可以视频验证工作过程,提出修改要求。

QQ:33403916

说明:

    一:5 个人进行投票表决,每个人分赞成,反对,弃权三种情况。

    二:本系统用6个三色LED分别表示5个人的选择及最终结果,红色反对,绿色赞成,橘色弃权;

    三:共有12个按键,一个系统复位键,一个表决结果统计键,还有十个按键分成5组,每组两个分别代表,赞成,反对,同时按下,则表示弃权;

    四:系统上时,所有LED闪烁2S,表示系统运行正常,可以开始表决;

    五:表决完成后,按下统计键,最终的表决结果由单独一个LED显示;

    六:按下复位键,即可开始下一轮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