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小数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我在KEIL里编写一个数码管显示小数的程序。我的P0口接片选共八个,P1口接数据。 下面是函数,结果显示是8888888 求解

#include <reg52.h> #include<math.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数码管对应的码制 对应于P1口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片选  对应于P0口
unsigned int  a[8];                                                                     //存放各个位的数组
unsigned int temp[8];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程序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ftm(float num)               //主要函数实现
  {
    float m,n;
    int integer,start,f;
    int i=0;
    int floatnum=0;
    int integernum=0;
    integer=(int)num;
    m=num-integer;
    while(m!=0)  //求出小数部分的数字放到temp数组里,同时求出小数的位数
    {
         n=m*10;
                       temp=(int)n;
        m=m*10-temp;
                      floatnum=floatnum+1;
       i++;

    }
    f=floatnum-1;
    for(i=7;i>=0;i--) //从数组a的最后一位开始存放小数部分,
    {
       a=temp[f];

    if(f==0)
    break;
    else
        f=f-1;

    }

 for(i=7-floatnum;i>=0;i--)  //数组a接着存放整数部分,并求出整数部分的位数
    {
       a=integer-(integer/10)*10;
       integer=integer/10;
    if(integer==0)
    {
       integernum=7-floatnum-i+1;

    break;
    }
  }
  start=8-integernum-floatnum;
    while(1)             //显示
    {
     for(i=start;i<8;i++)
      {

      P1=table[a]  ;
      P0=tab;
         delay(100);
      if(i==start+integernum-1)
           {  P1=0x80;
        delay(100);
        }

   }

    }

  }
void main ()
{

   ftm(125.42);

}

网友A:
请详细描述下你的问题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的,以下是小弟写的显示3.2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x=P2^7;
sbit dx=P2^6;
uchar shu,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8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dot,uchar shi,uchar ge);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ot=17;
              shi=shu/10;
              ge=shu%10;
              display(16,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dot,uchar shi,uchar ge)
{
     wx=1;
     P0=0xfe;
     wx=0;
     P0=0xff;
     dx=1;
     P0=table[dot];
     dx=0;
     delay(5);

     wx=1;
     P0=0xfe;
     wx=0;
     P0=0xff;
     dx=1;
     P0=table[shi];
     dx=0;
     delay(5);

     wx=1;
     P0=0xfd;
     wx=0;
     P0=0xff;
     dx=1;
     P0=table[ge];
     dx=0;
     delay(5);
}

void init()
{
     shu=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