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赐教C程序问题?

楼主(2010-10-19):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sbit out1=P0^0;
sbit out2=P0^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main()
{

        P0=0xff;
        while(1)
        {
                {if(!key1)
                       out1=0;
        out2=0;}问题:我想在此加入1S延时,使之在亮1S后为1,就是关闭?

                {if(!key2)
                        out1=1;}

        }

}

网友A:
加个delay 程序  然后在这里调用下

网友B(2011-01-06):
同意楼上的上说法,亮完后也可以加个取反,使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