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 为什么点不亮led

楼主(2010-10-24):
把这个程序生成hex文件后  烧入51hei-5开发板 无法点亮led 是什么原因啊?

#include<reg51.h>
sbit b=P1^4;
sbit D1=P0^1;
void main()
{
   b=0;
   D1=0;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0-24 18:08:43编辑过]

网友A:
因为主程序尾部 缺少死循环 while(1){ ;}

你把这句加到D1=0;   的后面就可以了,

原因:

 这个死循环应放在主程序的末尾,表示程序处理完后一直等待下去。直到有任何中断产生,程序会跳到中断程序执行。其他时间都在等待中断的触发。单片机是顺序执行指令的,它的所有操作都要靠指令来完成。正常状态是要等待中断的产生,然后转到中断中执行。在等待的时候单片机是不能停止的,所以要执行一个空的循环语句。如果去掉,程序运行完就停了,而在真正的应用中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B(2012-03-28):
当然也可以放在前面,不一定要放在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