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学习板下载程序后不可以正常显示预想效果?

楼主(2010-10-24):
我的学习板上除了那8个LED的接线方式与郭天祥教程里不一样外,其它的有没有不一样的我不知道。

现在我学习他的8段LED显示器的程序,我也看了本学习板的电路原理图,接线好像是一样,可是照他的程序写进去后,为什么没有他演示的效果?

#include<reg51.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main()
{
 dula=1;
 P0=0xfe;
 dula=0;

 wela=1;
 P0=0x06;
 wela=0;
 while(1);
}

好比学上面这个程序是让一个显示器显示1,是我的完全不一样,好乱啊!

网友A:
这个板子比郭天祥视频里的多了2个数码管,电路是一样的,多的两个不去管它就行了.

楼主:
不行啊!

程序写进去后是不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就是那上面的程序,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我等下给你改一下 你是要 所有数码管显示一  还是 一个数码管显示一?

楼主:
两个都写一下吧!多了解一下,不过我做了一些程序没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A:
#include<reg51.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main()
{
 dula=1;
 P0=0x06;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对应01234.....
 dula=0;

 wela=1;
 P0=0xfe; //化为2进制为11111110 ,也就是说第一个数码管亮【为0则亮】
 wela=0;
 while(1);
}

网友A:
如果你需要亮不同的数码管只需要改 P0=0xfe 这一行 上面有详细的注释

楼主:
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B:
 dula=1;
 P0=0xfe;
 dula=0;
你这里将0xfe赋给P0口,是显示“—”的,显示1,应将0x06赋给P0口,如果还不懂,加俺的QQ

网友C(2011-05-24):
楼上说得对,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咯,建议楼主多看看,板子配的那个视频教程里就有这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