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万年历程序

楼主(2010-11-03):
为了把KS0108系列的液晶吃透,特别制作了这款万年历,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希望大家分享我的喜悦,毕竟有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支持,我才能更进一步提高.

一,原理介绍
说明:
1.单片机还是采用PIC中最经典的PIC16F877A,端口多,功能全,特别是他有8K的ROM,这是我选择的主要原因,因为储存液晶的字库需要很大的空间.
2.液晶显示还是用的KS0108系列,主要是他性价比高,指令简单,特别是公司也在用.
3.时钟/日历芯片用的DALLOS的DS1302芯片,他可以储存从2000-2099年的日历,及实时时钟,可以方便的读写.
4.温度测量还是用的DS18B20,这在我上一实例中已经用过,有兴趣可以查阅.
5.本万年历可以显示实时时钟,精确到秒,年,月,日,星期,阴历,温度,生肖等,显示的信息量大.
6,可以通过按键自由设定时钟及日历,按"设置"键可以在秒,分,时,日,月,星期,年之间来回切换,要设置的单元以闪烁提醒.通过"+"."-"按键可以把要设置的单元设定到预想状态.
PIC16F877A万年历

二,程序说明:
本程序有许多小的模块,现分列如下:
1.主程序
/***************************************************
* 标题:万年历                                        *
* 作者:Wujieflash                                  *
* 日期:2008年1月13日                          *
* 说明:包含文件
***************************************************/
#include
#include "ziku.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yinli.h"
//子程序
//LCD显示空白边框子程序
void LCDShowTable()
{
uch i;
SlectScreen(1);     //写左半屏
SetLine(0);         //起使页
SetColumn(0);       //起使列
for(i=0;i
//显示固定字符子程序
void LCDShowGudingWord()
{
Show8X16_2(0,24,s0);
Show8X16_2(0,32,s0);
Show8X16(2,1,s0);
Show8X16(2,9,s0);
Show16X16_3(6,40,ri);
Show16X32(2,24,ss0);
Show16X32(2,40,ss0);
Show8X16_2(0,64,s0);
Show8X16_2(0,72,s0);
Show8X16_2(0,80,maohao);
Show8X16_2(0,88,s0);
Show8X16_2(0,96,s0);
Show8X16_2(0,104,maohao);
Show8X16_2(0,112,s0);
Show8X16_2(0,119,s0);
Show8X16(2,80,s0);
Show8X16(2,88,s0);
Show16X16_2(4,64,shiyi);
Show16X16_2(4,80,yue);
Show16X16_2(4,95,chu);
Show16X16_2(4,111,yi);
Show16X16_3(6,72,sheng);
Show16X16_3(6,88,xiao);
Show16X16_3(6,104,shu);

Show16X16_2(0,40,nian);
Show16X16(4,2,yue);
Show16X16_3(6,8,xing);
Show16X16_3(6,24,qi);
Show16X16(2,96,danwei1);
Show8X16_2(0,8,s2);
Show8X16_2(0,16,s0);
}
/*----------------------------------------------------------*/
//TRM1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MR1init()
{
//TRM1 INITIAL
   T1CON=0X30;       //8分频
   TMR1IF=0;         //清中断标志
   TMR1IE=1;         //使能定时器1中断
   TMR1L=0XDB;       //初始值(定时0.5S)
   TMR1H=0X0B;
   TMR1ON=1;         //开定时器1
}
//冒号闪烁子程序
void FlashMaohao()
{
static uch timecount=0;
if(TMR1IF==1)
{
  TMR1ON=0;
  TMR1IF=0;
  TMR1L=0XDB;     //重新付初值
     TMR1H=0X0B;
     flag++;
     flag=flag%2;    //闪烁标志在0-1间翻转
     TMR1ON=1;
  timecount++;
  if(timecount==120)//1分钟采样一次温度
  {
   timecount=0;
   get_temp();   //温度转换子程序
  }
}
if(flag==0)
{
  Show8X16_2(0,80,maohao);
  Show8X16_2(0,104,maohao);
}
if(flag==1)
{
  Show8X16_2(0,80,noshu);//清除
  Show8X16_2(0,104,noshu);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keyinit();              //键盘初始化
LCDinit();              //LCD操作初始化
LCDShowTable();         //显示空白表格
LCDShowGudingWord();    //显示固定字符
//Set1302(DisCash);     //设置初始时间(默认写入我写程序的时间)
get_temp();             //读取温度
while(1)
{
  v_Get1302(clock);   //读取时间、日历
  display();
  YangToYin(clock[6]/16*10+clock[6]&0x0f,clock[4]/16*10+clock[4]&0x0f,clock[3]/16*10+clock[3]&0x0f);
  FlashMaohao();      //冒号闪烁
  KeyScan();         //键盘扫描
}
}

2.测温程序:
/***************************************************
* 标题:DS18B20测温                             *
* 作者:Wujieflash                                   *
* 日期:2008年1月13日                           *
* 说明:使用DS18B20芯片测温                *
***************************************************/
# define DQ RC3                                //定义18B20数据端口
# define DQ_DIR TRISC3                         //定义18B20D口方向寄存器
# define DQ_HIGH() DQ_DIR =1                   //设置数据口为输入
# define DQ_LOW() DQ = 0; DQ_DIR = 0           //设置数据口为输出
unsigned char  TLV=0 ;                        //采集到的温度高8位
unsigned char  THV=0;                         //采集到的温度低8位
unsigned char TZ=0;                           //转换后的温度值整数部分

//------------------------------------------------
//延时函数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ADCON1=0X07;                                //设置A口为普通数字口
  TRISA=0X00;                                 //设置A口方向为输出
  //TRISC3=0;                                 //设置D口方向为输出
}
//-----------------------------------------------
//复位DS18B20函数
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DQ_LOW() ;                                //主机拉至低电平
    delay(2,90);                              //延时503us
    DQ_HIGH();                                //释放总线等电阻拉高总线,并保持15~60us
    delay(2,8);                               //延时70us
    if(DQ==1) presence=1;                     //没有接收到应答信号,继续复位
    else presence=0;                          //接收到应答信号
    delay(2,70);                              //延时430us
   }
  }
//-----------------------------------------------
//写18b20写字节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 val)
{
uch i;
uch temp;
for(i=8;i>0;i--)
{
   temp=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Q_LOW();
   NOP();
   NOP();
   NOP();
   NOP();
   NOP();                                    //从高拉至低电平,产生写时间隙
   if(temp==1)  DQ_HIGH();                   //如果写1,拉高电平
   delay(2,7);                               //延时63us
   DQ_HIGH();
   NOP();
   NOP();
   val=val>>1;                               //右移一位
  }
}
//------------------------------------------------
//18b20读字节函数
uch read_byte(void)
{
uch i;
uch value=0;                                //读出温度
static bit j;
for(i=8;i>0;i--)
{
   value>>=1;
   DQ_LOW();
   NOP();
   NOP();
   NOP();
   NOP();                                   //6us
   DQ_HIGH();                               //拉至高电平
   NOP();
   NOP();
   NOP();                                //4us
   j=DQ;
   if(j) value|=0x80;
   delay(2,7);                             //63us
  }
  return(value);
}
//-------------------------------------------------
//启动温度转换函数
void get_temp()
{
int i;
DQ_HIGH();
reset();                                 //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匹配
write_byte(0X44);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for(i=10;i>0;i--)
    {
        delay(201,132);                       //调用多次延迟函数,确保温度转换完成所需要的时间
    }
reset();                                 //再次复位,等待从机应答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匹配
write_byte(0XBE);                        //发送读温度命令
TLV=read_byte();                         //读出温度低8
THV=read_byte();                         //读出温度高8位
DQ_HIGH();                               //释放总线
TZ=(TLV>>4)|(THV<<4);
}

3.日历显示程序
/***************************************************
* 标题:DS1302读写                                *
* 作者:Wujieflash                                   *
* 日期:2008年1月14日                           *
* 说明:日历显示范围:2000年--2099年  *
***************************************************/
#define  RST  RC0
#define  SCLK RC1
#define  IO   RC2
uch flag=0;
uch second=1,minute=1,hour=1,year=1,month=1,date=1,day=1;
uch clock[]={0};
uch DisCash[]={0x00,0x30,0x09,0x16,0x01,0x03,0x09};
/////往1302写入1Byte数据////////////////////////
void RTInputByte(uch d)
{
    uch i;
    TRISC=0x00;
    for(i=8; i>0; i--)
    {
      IO = d&0x01;      //取最低位
      SCLK = 1;         //上升沿发送
      SCLK = 0;         //恢复
      d = d >> 1;
    }
}
///////从1302读取1Byte数据////////////////////////
uch RTOutputByte(void)
{
    uch i,val=0;
    TRISC2=1;            //设置为输入
    for(i=8; i>0; i--)
    {
      val = val >>1;
      if(IO)val=val|0x80;// 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SCLK = 1;          //下降沿接收
      SCLK = 0;
    }
     return(val);
}
///////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void W1302(uch ucAddr, uch ucDa)
{
    RST = 0;
    SCLK = 0;
    RST = 1;                  //打开DS1302
    RTInputByte(ucAddr);      // /* 地址,命令 */
    RTInputByte(ucDa);        // /* 写1Byte数据*/
    SCLK = 1;
    RST = 0;                  //关闭DS1302
}
///////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uch R1302(uch ucAddr)
{
    uch ucData;
    RST = 0;
    SCLK = 0;
    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 地址,命令 */
    ucData = RTOutputByte();        // /* 读1Byte数据 */
    SCLK = 1;
    RST = 0;
    return(ucData);
}
/////////向1302写入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void Set1302(uch *pClock)
{
    uch i;
    uch ucAddr = 0x80;          //起使地址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允许写操作*/
    for(i =7; i>0; i--)
    {
      W1302(ucAddr,*pCloc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Clock++;
      ucAddr +=2;               //写地址加2
    }
     W1302(0x8e,0x80);          //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从1302读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void v_Get1302(unsigned char  ucCur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ucAddr = 0x81;
for(i=0;i
/////////与LCD的显示接口//////////////////////
void display()
{
uch i;
for(i=0;i

4.按键扫描与服务程序
/***************************************************
* 标题:按键扫描和服务                             *
* 作者:Wujieflash                                     *
* 日期:2008年1月17日                             *
* 说明:当按键按下,选中的单元就会闪烁 *
***************************************************/
uch k=0;
//键盘初始化子程序
void keyinit()
{
TRISD0=1;
TRISD0=1;
TRISD0=1;
}
/*----------------------------------------------------------*/
//键盘扫描子程序
void KeyScan()
{
int d;
if(RD0==0)  //设置键按下
{
  k++;    //选定入口值
  k=k%8;
}
while(1)
{
  if(RD0==1)break;//等待按键松开
}
switch(k)//键盘服务入口
{
  case 1://设置秒
  {
   d=R1302(0x81);//读取秒
   d=d/16*10+d%16;//转换为16进制
   second=flag;   //设置秒的闪烁标志
   minute=1;      //其余变量不闪烁
   hour=1;
   year=1;
   month=1;
   date=1;
   day=1;
   if(second==0)  //闪烁
   {
    Show8X16_2(0,111,noshu);
    Show8X16_2(0,119,noshu);
   }
   if(RD1==0)     //秒数值加1
   {
    d++;
    if(d>0x3b)d=0;//大于59就为0
    d=d/10*16+d%10;
    W1302(0x80,d);//写入DS1302
    while(1)
    {
     if(RD1==1)break;//等待键松开
    }
   }
   if(RD2==0)//数值减1
   {
    d--;
    if(d0x3b)d=0;
    d=d/10*16+d%10;
    W1302(0x82,d);
    while(1)
    {
     if(RD1==1)break;
    }
   }
   if(RD2==0)
   {
    d--;
    if(d0x17)d=0;
    d=d/10*16+d%10;
    W1302(0x84,d);
    while(1)
    {
     if(RD1==1)break;
    }
   }
   if(RD2==0)
   {
    d--;
    if(d0x1f)d=1;
    d=d/10*16+d%10;
    W1302(0x86,d);
    while(1)
    {
     if(RD1==1)break;
    }
   }
   if(RD2==0)
   {
    d--;
    if(d0x0c)d=1;
    d=d/10*16+d%10;
    W1302(0x88,d);
    while(1)
    {
     if(RD1==1)break;
    }
   }
   if(RD2==0)
   {
    d--;
    if(d0x07)d=1;
    d=d/10*16+d%10;
    W1302(0x8a,d);
    while(1)
    {
     if(RD1==1)break;
    }
   }
   if(RD2==0)
   {
    d--;
    if(d0x63)d=0;
    d=d/10*16+d%10;
    W1302(0x8c,d);
    while(1)
    {
     if(RD1==1)break;
    }
   }
   if(RD2==0)
   {
……

【转】

网友A(2011-09-04):
后面的怎么没有了?

网友B(2011-11-10):
把分享分完全吧,原理图看不太清

网友B:
没有人教我,我只能自己一点一点的学习,好累,白天还要上班

网友B:
我QQ401088035,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