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SPI时序在TC77与S3C2410通信中的应用

楼主(2010-11-03):
【转自互联网,如需引用请联系原作者】

1 引言
    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总线技术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一种通用串行接口。它是一种三线同步总线,硬件功能很强。但是在数字温度传感器TC77与三星S3C2410处理器的通信中,由于受到数据宽度的限制,采用S3C2410现有SPI接口难以实现,为满足嵌入式温度采集系统的实际功能需求,设计了一种新的实现方法—嵌入式系统虚拟SPI时序技术,与外围设备进行SPI通信。实践证明,虚拟SPI时序技术实现的通信具有稳定、正确、健壮、易用的特点.其系统功能实现的可靠性以及成本、功耗等方面都符合了实际要求。

2 数字温度传感器TC77
    TC77是Microchip公司生产的串联可访问数字温度传感器,特别适合于廉价、小尺寸应用中。温度数据从内部温度敏感元件转换而来,随时都可以转化成13位有效数字。TC77在+25℃到+65℃范围内,可以精确到±1.0℃。工作电流仅250 uA。如采用外部配置电阻,可以进入低功耗的关机(Shutdown)模式,电流仅0.1uA。TC77作为从设备、运行在持续转换温度模式下时,通过其SPI接口可与微处理器进行实时通信。其引脚如图1,各引脚的功能见表1。

表1 TC77引脚功能
引脚 引脚功能
SI/O 串行数据输入/输出
SCK  串行时钟信号
Vss  地
/CS  片选(低电平有效)
VDD  电源输入(2.7V至5.5V有效)

    由于采用虚拟SPI时序进行通信,在实现通信过程中,必须了解TC77传感器数据输入输出的时序参数,否则无法实现正常通信,也就不能实现TC77与S3C2410的正确数据收发。TC77数据输出时序见图2,数据输出时序参数见表2

表2 TC77数据输出时序参数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fCLK (时钟频率) - 7.0 MHz
tcs-sck(片选信号下跳沿到第一个SCK上升沿) 100 - ns
tCS-SI/O(片选信号低到数据输出延迟) - 70 ns
tDO(SCK下跳沿到数据输出的延迟) - 100 ns
tDS(片选信号高电平到数据 - 200 ns

3 基于S3C2410嵌入式硬件平台简介
    S3C2410处理器是三星公司基于ARM 公司的ARM920T处理器核,采用0.18微米制造工艺的微处理器。具有16KB指令和16KB数据Cache、MMU、支持TFT的LCD控制器、NAND闪存控制器、3路UART、4路DMA、4路带PWM的Timer、I/O口、RTC、8路10位ADC、Touch Screen接口、IIC-BUS接口、IIS-BUS接口、2个USB主机、1个USB设备、SD和MMC接口和2路SPI S3C2410处理器最高可运新在268MHz。

4 虚拟SPI时序在通信接口中的设计与实现
    虽然S3C2410本身具有SPI接口。但它与外部设备通信一次只能收发8位数据。而TC77输出与温度相关的数据有16位,数据宽度不一致。本系统采用虚拟SPI时序的方法,将S3C2410中的通用接口的某些引脚与TC77相连.如图3所示,TC77中的电源线和地线直接与开发板的电源线与地线连接,片选信号/CS、SC、SI/O分别与通用端口中的E13、E12、E11连接。

图3 采用SPI虚拟时序法、TC77与S3C2410的连接图
    根据TC77数据输出时序及相关参数,一次数据输出的虚拟SPI时序步骤如下:
1.将SC和/CS置高,初始化通信,将/CS置低,延迟,进入开始接受数据状态。
2.将SC置低,延迟。将SC置高。
3.采样SI/O信号线上的数据.延迟。
4.转入步骤2,循环直至收到16位数据。
5.通过将/CS置高结束通信,进入停止状态。
    虚拟SPI时序在通信接口中的实现如下:
(1)设备的初始化及卸载
    当设备驱动程序通过insmod程序插入到核心时。内核调用模块的init函数,该函数名通过一个名为module-init的宏定义声明, 比如:module-init(init-temperature),
Static int_ _init inti-temperature(void)
{……
temperature-file=create -proc -entry ("tem",044,NULL);//建立/proc/tem文件
temperature-file->data=NULL;//无需参数
temperature-file->read-proc=&proc_read;//指向回调函数指针.该函数会存文件读操作时执行
temperature-file->write-proc=NULL;//无需写文件
temperature-file->owner=THIS_MODULE;//该文件为本模块使用
gpbase=ioremap_nicache(0x56000000,0x8O);//映射E端口虚地址
spi_con=readl(gpbase+0x40);//取出E端口控制字寄存器值
spi_dat=readl(gpbase+0x44);//取出E端口数据寄存器值
writel(spi_con&0xf03fffff|0x05000000,gpbase+0x40);//E端口中E12、El3管脚设为输出
//模式,E11设定为输入模式
……
}
    模块卸载时通过用module_exit (cleanup-temperature)宏定义声明卸载函数。、
Static void_ _exit cleanup-temperature(void)
{……
writel(gpbase+0x40,spi_con);//恢复E端口控制字
writel(gpbase+0x44,spi_dat);//恢复E端口控制字寄存器值
iounmap(gpbase);//取消虚地址映射
}
(2)温度采集函数
Static int proc_read (char *page,char **start,off_toff,int count,int *eof,void *data)
{
int len,temperature,i;
Writel(spi_dat&0xdfff,gpbase+0x44);//E13管脚设为低电平,发出选通信号
udelay(100);
Temperature=0;
for(i=0;i<16;i++){
writel(spi_dat&0xefff,gpbase+0x44)//E12引脚设为低,即时钟线变为低
Udelay(100);
writel(spi_dat|0x1000,gpbase+0x44);//E12引脚设为高,即时钟线变为高
Udelay(100);
temperature=((temperature<<1|(readl(gpbase+0x44)
&0x0800==0x800))//读取E11引脚状态
}
writel(spi_dat10x02000,gpbase+0x44);//E13管脚设为高电平.取消选通状态
temperature/=128;
len=sprintf(page,"%+d",temperature);
Return len;
}
(3)温度数据的读取
在用户程序中,对设备文件/proc/temp读取采集到的温度值。
main()
{
……
Int fd=open("/proc/temperature",O_RDONLY);
read(fd,bufer,buffer_length);
close(fd);
……
}

5 结论
    SPI总线现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数字电路中,能够与各种微处理器相连。尤其是在没有设置SPI专用接口的场合,采用虚拟SPI的方法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实践证明,虚拟SPI时序技术实现的通信具有稳定、正确、健壮、易用的特点,其系统功能实现的可靠性以及成本、功耗等方面也都能满足相关的需求。由于Linux操作系统源码开放、成熟、性能稳定,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将其作为首要的开发平台,本系统中数字温度传感器TC77与S3C2410的通信实例为Linux环境下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遇到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参考。